lisscode LC-001氣炸鍋不過電維修

楼主(2024-10-29):
太座這台lisscode氣炸鍋入手好幾年,除了占空間,竟然使用不到30次就不開機了,只好找我救援

卸下底部螺絲才發現根本不是從這裡維修,而背後也沒有螺絲孔。它的拆法是從上面那片蓋子開始,想辦法用力撬開四周即可卸下

拆掉上蓋會看到電源板,量測一下發現市電沒有進來。這就簡單了,此鍋具有兩個溫度感應裝置,一個是溫度開關,一個是常閉溫度保險絲。測試後發現溫度保險絲斷了! 接下來把看到的固定螺絲卸下就可以將加熱器部分翻過來,保險絲就在照片的位置,是一顆157度的溫度保險絲。這邊不好拆,因為螺絲是從外邊鎖進來,透過一顆螺帽固定。理論上要將加熱絲與風扇葉片拆下後會比較好處理,但是這太麻煩了,小弟花了點時間直接就拉出來搞定。保險絲換好後就正常了!

後記
氣炸鍋原理很簡單,結構也不複雜,就拆卸比較麻煩。保險絲斷的原因不明,只能再觀察看看

网友:
換過溫度保險絲應該就好了,和吹風機一樣,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溫度保險絲會不會像這樣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溫度保險絲會不會像這樣固定

對,就是像這樣固定在金屬內殼外緣內側,並不好發現也不好更換就是。剛剛發現我內文打錯了,是"常閉"溫度開關才對,不是常閉保險絲,呵呵

网友B:
請問樓主有紀錄到 "溫度開關" 的規格或型號?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有紀錄到 "溫度開關" 的規格或型號? 謝謝

溫度開關在照片中的紅框裡。要知道規格必須拆風扇葉片與加熱管才行。由於當時我的套筒不夠長,葉片拆不下來,所以保險絲才用克難的方式拆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