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雜牌USB充電器拆解

楼主(2024-10-29):
老婆大人在菜市場買的,1顆30,因為外殼用起子撬一下就開了,所以沒拍

電路板

取下插頭後

背面

這顆是壞的,只能輸出2.68V,0.02A,

半導體元件有  PL3376 IC,二極體 SS24F、F7

請問前輩對這種布局有建議嗎,小弟覺得滿虛的

楼主:
Product sellpoints
High-Efficiency PWM Controller:Optimize power delivery with the PL3376C's efficient PWM controller circuit, ensuring stable voltage and current regulation

資料不好找

网友A:
看样子低压端滤波电解电容已漏液,换一个,偷工减料型交流进线没有抗干扰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低压端滤波电解电容已漏液,换一个,偷工减料型交流进线没有抗干扰电路。 ...

原來1顆470U/10V已經爆了,換1顆好的上去還是只有輸出2.68V,0.02A

小弟猜IC內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1顆470U/10V已經爆了,換1顆好的上去還是只有輸出2.68V,0.02A

小弟猜IC內傷了 ...

电解电容漏液那么严重,电解液已污染一大片,造成电路板漏电,把换上去的电解电容重新拆下来,电路板正反面都要清洗干净并用电吹风吹干,再重新装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漏液那么严重,电解液已污染一大片,造成电路板漏电,把换上去的电解电容重新拆下来,电路板正反 ...

抱歉,那是還沒清乾淨的焊油,不是漏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duct sellpoints
High-Efficiency PWM Controller:Optimize power delivery with the PL3376C's efficie ...
資料不好找

http://www.360doc.com/document/2 ... 79_1014707345.s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那是還沒清乾淨的焊油,不是漏液
原來1顆470U/10V已經爆了

爆了,电解液没污染到电路板?焊油也得清洗干净,就换个电容拆焊两只脚得用焊油?你没用焊锡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那是還沒清乾淨的焊油,不是漏液

我曾從公司回收桶撿了一顆類似的USB充電器,
原始故障: 5V沒輸出,

檢查後,發現"原邊控制PWM IC"無輸出,
因淘寶上,同型號IC銷售店家少,且最低購買數量100顆起跳,
就比對PCB電路板腳位,買了不同型號的"原邊控制PWM IC",

裝上後5V有輸出,但電表量測輸出電壓偏低,
就調整回授分壓電阻,直到電表量到輸出5V,
結果接上USB風扇,直接把USB風扇的電源IC燒了,

才發現"原邊控制PWM IC"低壓輸出電容,容值不足,
電表量到的5V電壓是平均值,實際輸出峰值是10V,
換了低壓電容,再重新調整回授電阻,順利完修,
(USB風扇的電源IC,也淘寶回來更換,完修)

推斷原始故障是: 低壓電容容值下降,造成"原邊控制PWM IC"燒毀。

so建議檢查各電容容值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了,电解液没污染到电路板?焊油也得清洗干净,就换个电容拆焊两只脚得用焊油?你没用焊锡丝吗? ...

其實就電容底突出來了,沒有漏液,用焊油是因為烙鐵頭氧化上油助熔,焊油有擦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從公司回收桶撿了一顆類似的USB充電器,
原始故障: 5V沒輸出,

多謝指導,小弟2顆電解電容都拆下來量量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就電容底突出來了,沒有漏液,用焊油是因為烙鐵頭氧化上油助熔,焊油有擦掉了 ...

烙铁头氧化用砂纸打磨后吃锡处理,电容两个粗大脚先刮净吃锡处理后再安装,焊锡丝中孔内就含有助焊剂,这么粗大件腿根本不用焊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指導,小弟2顆電解電容都拆下來量量看

IC的3脚外那个305(3M)电阻及小电解电容拆下来测量,看看有没有阻值变大和容量变小(电容表或电容档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的3脚外那个305(3M)电阻及小电解电容拆下来测量,看看有没有阻值变大和容量变小(电容表或电容档测) ...

多謝指導,小弟晚上試試

网友C:
這種內建MOS的電源管理晶片能維持5V/2A就已經很吃力了,千萬不要同時插上三支手機充電啊。同樣是20~30元的產品我倒覺得自激式震盪的款式還比較耐用,對岸的廉價晶片故障率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內建MOS的電源管理晶片能維持5V/2A就已經很吃力了,千萬不要同時插上三支手機充電啊。同樣是20~30元的 ...

多謝指導,小弟也是懷疑MOS內建導致散熱不良

网友D:
搜索 PL3376 得知這顆 IC 是供 5V 1A 的 5W 方案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 PL3376 得知這顆 IC 是供 5V 1A 的 5W 方案使用的

小弟懷疑5V 1A 是峰值輸出,持續以這個功率輸出會搞掛IC

可是小弟手上QC 2.0 的手機,充電電流就已經1.12A了

网友:
這種偷料便宜貨修好了使用也不安心,給您意見出事要負責任的,真的不要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