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電鍋TAC-06K(DR)可保溫不會煮飯維修實例

楼主(2024-10-29):
大同電鍋TAC-06K(DR)可保溫不會煮飯維修實例

1.型號~TAC-06K(DR)

2.故障狀況~可保溫但是按下煮飯壓板不會加熱

3.拆開底座內部配置

4.以電阻檔檢測加熱管呈現已斷路,表示管內加熱絲燒斷了

5.拆開鋁質外殼加熱管已斷成三截,採購一個新品(110V/600W)更換OK

6.組裝後將電鍋內、外部水垢、油汙清洗乾淨

7.開保溫測試消耗功率約34W(額定功率110V/35W)

8.煮飯測試消耗功率約600W(額定功率110V/600W)

网友A:
恭喜完修,原來加熱管外殼是鋁的

大同的可以拆加熱管,真是人性化設計,小弟以前拆過萬國牌的,加熱管卡死在外鍋底部,燒斷了維修根本划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原來加熱管外殼是鋁的

大同的可以拆加熱管,真是人性化設計,小弟以前拆過萬國牌的,加熱管卡死 ...

加熱管外殼是鋁的~大同工程師真的有做過研究測試的~
最近連續二次遇到加熱管是鐵的(X寶),因為鐵管生鏽膨脹擠壓導致加熱盤變形,會造成導熱不均最終燒毀溫度保險絲。

可拆換式的加熱片、管,真是造福人群的優秀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