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ktronix 太克 TDS2014 替代螢幕 更換

楼主(2024-10-29):
手邊的 TDS2014 螢幕摔壞了,本來在糾結是要換原廠相同的還是"替代"的!

在拆之前剛好看到這篇Tektronix TDS2002示波器螢幕更換問題

裡面有提到螢幕型號 KCS057QV1AJ-G39 , 個人是想說機器都好久了,既然廠商敢提替代 應該不會太誇張!!!

當然 如果東西很好 可能也不會有這篇,往後掏寶還是要問清楚 賣方最後才說有款5"的(260rmb) 會比較好一點,這款 解析度太差.......

本次經驗 還是不建議 使用替代的雖然價格差一倍( 350rmb(替代) 跟 650rmb(原裝) )

以下 看圖吧

左邊是替代的 右邊是原廠(故障)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換上後畫面(注意看 會有線條 )

顯示1

顯示1

放大畫面

顯示2

顯示2

以這價位 這個效果 要說能看 還是可以,但是真是不推薦買替代, 一整個很廉價.........
以上 跟各位分享。

网友A:
廠商真用心,
這副廠屏是"紅白機"復古風啊

网友B:
你這個是否訊號時序不對造成,理論上不應該這樣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廠商真用心,
這副廠屏是"紅白機"復古風啊

很有畫面,感覺馬利歐都要跳出來了.
不要這樣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廠商真用心,
這副廠屏是"紅白機"復古風啊

哈哈,這個螢幕 小雜訊 也都變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個是否訊號時序不對造成,理論上不應該這樣才對

要重新定義大陸對於 替代跟堪用 這個詞。

替代應該是指 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不是原廠品質(如色差 色偏 或過亮 過暗  等小瑕疵)

這個螢幕也沒型號 也沒資料手冊!!!
可能如您所說,螢幕更新率(原廠 75HZ) 跟不上 只能顯示某幾段資料。(這樣猜想不知對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重新定義大陸對於 替代跟堪用 這個詞。

替代應該是指 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不是原廠品質(如色差 色偏 或 ...

你這塊面板似乎是RGBW四個像素組成,因為白色沒有被控制所以全亮。以上是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塊面板似乎是RGBW四個像素組成,因為白色沒有被控制所以全亮。以上是我猜的 ...

哈哈~
不糾結了,雖然有幻想過用單晶片去擷取訊號然後改成其他液晶驅動方式,然後換個適用的面板~
想一想還是算了,等下就算弄好了 還要找剛好5.7" 75HZ 320x240 的螢幕 ,最後還要祈禱自己做的板子不 會被"干擾"導致影像有問題.....

同事說 我這樣 為了喝奶 去養一頭牛!
工時算下來不如去買650rmb的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