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安泰信 ATTEN 853A 溫度不受控制 !

楼主(2024-10-29):
今天突然在焊接!怎麼 PCB 竟然爆板了!溫度一直加熱!導致燒壞一片顯卡
這台 220V的 為了它 能用110V 特地上網買了一顆1500W的變壓器 讓它使用
才使用不到10次 今天突然 溫度 不受控
沿著 控制VR的線路 相連的 LM358 先換再說
沒想到 猜對了!
用了 10分鐘發現 不能調溫!溫度好像都一樣!XD

裡面 零件沒幾個IC LM358 M8JZ47 TL431 C9014 MO3020M
所幸淘寶都有賣 不貴!!!都給他買了
不知道是不是 變壓器的問體 230V(110-轉220V)
我用了沒幾次 竟然 把這台853A 給弄壞了(我還有一台2手的853A)
順道 訂了一台 卡達的853B 預熱台!

拆開

网友A:
可愛大怎麼都鍾愛同類型的預熱台?!

怎麼不考慮面積大一些,類似加熱磚的機種?!

网友B:
剛買一個變壓器110V⇄220V 雙向升壓台灣製的,賣家說明如下

1.一般變壓器足瓦設計做出來效果約85%
2.大陸生產變壓器便宜幾乎都是鋁線而不是銅線
例如1000瓦變壓器只能用500瓦其轉化率50%!!大陸生產變壓器便宜幾乎都是鋁線而不是銅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買一個變壓器110V⇄220V 雙向升壓台灣製的,賣家說明如下

1.一般變壓器足瓦設計做出來效果約85%

我買台灣製的joshin 1500W雙向。可是量起來電壓 都230v
賣家說正常。說你110 多少它就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愛大怎麼都鍾愛同類型的預熱台?!

怎麼不考慮面積大一些,類似加熱磚的機種?! ...

我有買阿。鐵板燒可拆LED 的 發熱磚也有。
只是覺的升溫 沒有熱風好用。  這種小台的比叫不佔空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買台灣製的joshin 1500W雙向。可是量起來電壓 都230v
賣家說正常。說你110 多少它就是多少 ...

如果怕輸出230V太高,打開變壓器,找出最外側的線圈,先把銅線從繞鐵心退出,先不要剪斷,銅線只要不是繞著中間的鐵心,磁力線就不會有作用,電壓就會跟著降低,退個幾圈就可以達到你要的電壓,但是會繞到輸出230V,可能是有考慮到使用時的壓降,正常使用時量一下輸出的電壓是多少就知道啦。

网友D:
這台多年前我也有買,不過早就送人了。
我記得這台的變壓器初級是由兩組110V串聯成220V供電,我以前的用途只是輔助底部加熱,所以變壓器接成兩組110V並聯,直接插110V供電。
這樣熱度自然沒有220V供電高,不過那時我是剛好合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買阿。鐵板燒可拆LED 的 發熱磚也有。
只是覺的升溫 沒有熱風好用。  這種小台的比叫不佔空間 ...

升溫慢也有好處,拆焊操作區域輔助加熱而已,沒差哪個等待時間。

只是熱風升溫快的機種,保險一點加個獨立溫度計監控當下出風口溫度,避免澎菇可能會是比較好的作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買台灣製的joshin 1500W雙向。可是量起來電壓 都230v
賣家說正常。說你110 多少它就是多少 ...

跟你的一樣,測量上電開機後20-30分鐘電壓較穩定219-220V,剛開機偶而215-219V跳動,插在有開關延長線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怕輸出230V太高,打開變壓器,找出最外側的線圈,先把銅線從繞鐵心退出,先不要剪斷,銅線只要不是繞 ...

這個 太難了 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的一樣,測量上電開機後20-30分鐘電壓較穩定219-220V,剛開機偶而215-219V跳動,插在有開關延長線測試 ...

賣家 說我家的110V 比較高!!!我實測大概115左右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多年前我也有買,不過早就送人了。
我記得這台的變壓器初級是由兩組110V串聯成220V供電,我以前的用途 ...

因為 喜歡 這種 熱風的 所以 我又下單 一台 KADA 853B 來用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溫慢也有好處,拆焊操作區域輔助加熱而已,沒差哪個等待時間。

只是熱風升溫快的機種,保險一點加個獨 ...

之前都 開 150度 !不知道 昨天 焊QFN 怎麼 只開下加熱竟然 推的動 !我那時候沒發現 預熱台已經失控壞了
之後 爆板 炸電容 我才知道 溫度 過高了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都 開 150度 !不知道 昨天 焊QFN 怎麼 只開下加熱竟然 推的動 !我那時候沒發現 預熱台已經失控壞了

PWM IC 150度是保守些,穩穩操作比較重要。

或許該說是它保護做得不夠或是熱風機制的一個盲點。

獨立加裝溫度計或是額外改裝過溫報警的機制會相對安全些。

网友E:
感覺還是拉條220v的線來用比較保險,台電的電壓現在都會起起伏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 IC 150度是保守些,穩穩操作比較重要。

或許該說是它保護做得不夠或是熱風機制的一個盲點。

有些加熱裝置 壞掉了 就失控 一直加熱!!之前一個大陸的錫爐 也是這樣
這台的零件 很少 沒幾顆IC 掏保 都掏回來 修看看 X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覺還是拉條220v的線來用比較保險,台電的電壓現在都會起起伏伏。

我是有拉一條拉 !剛剛 去測量我家那個220V 電壓也達230V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有拉一條拉 !剛剛 去測量我家那個220V 電壓也達230V XD

如果是電壓一直偏高,也是有可能會損裝置,這時只有無段自偶變壓器可以解決,溫控失效也不怕,就調整電壓來控制溫度,只是這溫度要多少電壓?只有靠經驗值來抓了。

楼主:
查到 TL431 故障 更換後 可以加熱! 但是不能控溫!
之後 量下調溫 VR(10K) 發現 沒有阻質 無限大! 更換後 可以控制加熱溫度!
修復此台
發現 以前安泰信的器材 電源供應器 也是壞VR 常客! 連這台也是 XD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到 TL431 故障 更換後 可以加熱! 但是不能控溫!
之後 量下調溫 VR(10K) 發現 沒有阻質 無限大! 更換後 可 ...

可變電阻你要換大品牌的,不然幾乎都是用不到一年就得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變電阻你要換大品牌的,不然幾乎都是用不到一年就得換。

W大! 我都買 大陸的 XD 有沒有推薦的 廠家 XD!
覺得 這種 VR選鈕 大陸的機子 都很容易壞!
我們台南電子材料行 賣的 固定 哪種

网友D:
引用 楼主:
W大! 我都買 大陸的 XD 有沒有推薦的 廠家 XD!
覺得 這種 VR選鈕 大陸的機子 都很容易壞!
我們台南電子材 ...

我不記得這台用那一種電位器了,如果是最常見的WH148,就買ALPS。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4&id=56172177597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記得這台用那一種電位器了,如果是最常見的WH148,就買ALPS。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 ...

好的 感謝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