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機械堂 KiKAiTO 20VKD109 四極重型開孔鑽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楼主(2024-10-29):
機械堂 KiKAiTO 20VKD109重型開孔鑽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1.型號~KiKAiTO 20VKD109

2.故障情形~按壓啟動開關正反轉都不會動只有照明燈會亮,電池模組自我測試電量滿格

3.拆開一看是有刷馬達心裡馬上有底了,再分解馬達果然是碳刷磨耗了!

4.查看馬達型號~HRS-735S-18V以(735馬達)搜尋,得到最佳品質的代用品~萬寶至(Mabuchi) RZ-735VA-9517

5.傳動齒輪移植至新馬達搞最久(因為沒有適合的小拔鈎),直接以二支大一字起子對撬(結果不為所動),最後以熱風槍加熱齒輪三分鐘後以二支大一字起子對撬才成功取下。
馬達與傳動頭對位組合後,電線正負極與啟動開關焊接OK

6.組合後正反轉測試OK,再來個大合照

网友A:
請問"傳動齒輪"是指馬達軸心上的齒輪吧?
取下傳動齒輪後要移植到新馬達上是用敲的把齒輪敲進新馬達的軸心嗎?
碳刷磨耗真的是一大問題, 碳刷不好換..
恭喜完修.

网友B:
這麼肥一隻,竟然是有刷的,扭力應該超強

請問傳動小齒輪有的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傳動齒輪"是指馬達軸心上的齒輪吧?
取下傳動齒輪後要移植到新馬達上是用敲的把齒輪敲進新馬達的軸心嗎 ...

1.是的

2.馬達軸心直徑是5mm,套上前先清潔乾淨塗點潤滑油,然後拿6mm套筒墊在齒輪上面,慢慢敲至定位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麼肥一隻,竟然是有刷的,扭力應該超強

請問傳動小齒輪有的買嗎

可是有刷的好像都比較便宜,扭力還蠻強的。

齒輪要找原廠詢問?在官網也沒看到單賣維修部件,到五金店找找比對也要有機緣!

网友:
有刷馬達成本與架構便宜不少,用一顆mosfet 就可以調速了。無刷馬達就麻煩多了,還要控制器霍爾感知器之類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