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 915GV-M3 主機板的 "CPU 1顆" + "加強背板型CPU風扇 1 顆"

楼主(2024-10-29):
主機板型號  915GV-M3

加強背板型 CPU 風扇 1 顆 (螺絲孔位)

歡迎痞友 "私訊聯絡" "不勝感激"

网友A:
775腳位的CPU應該很多人都有,可以先說明一下地點,以方便有貨的痞友能就近提供。

网友B:
那個型號的CPU請直接告知,我找一找應該有。
不過強化背板的風扇種類很多就不一定有。

网友C:
915GV-M3, 似乎只能用單核心的奔騰,
雙核以上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5腳位的CPU應該很多人都有,可以先說明一下地點,以方便有貨的痞友能就近提供。 ...

謝謝 Vin 大提醒

小弟住在  台中市北屯區  松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915GV-M3, 似乎只能用單核心的奔騰,
雙核以上都不行

謝謝  jacson99  大

只因是社區大樓住戶丟出回收的電腦

收藏起來研究學習學習

機內少了  CPU  和  風扇

所以我就不知道  CPU  的型號了

上網查詢到的資料如下

ECS 915GV-M3 插座 LGA775 Micro-ATX 桌上型系統主機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15GV-M3, 似乎只能用單核心的奔騰,
雙核以上都不行

請問925X的主機板能用哪些CPU,
手上1塊老板,試了一堆CPU,除錯卡都顯示無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915GV-M3, 似乎只能用單核心的奔騰,
雙核以上都不行

謝謝  jacson99  大

CPU Pentium  Products formerly  連結如下Intel Products formerly Prescot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925X的主機板能用哪些CPU,
手上1塊老板,試了一堆CPU,除錯卡都顯示無CPU ...

謝謝  changold2  大

925X主機板支援CPU,CPUs Intel 925X/915 Chipset (925X主板芯片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型號的CPU請直接告知,我找一找應該有。
不過強化背板的風扇種類很多就不一定有。 ...

謝謝  wish 老大

電腦主機板定位孔尺寸,

775針主機板上四個 CPU散熱器固定孔 的孔距 分別是

LGA775散熱器的孔距為:對角線102mm,相鄰兩孔距72mm

謝謝老大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changold2  大

925X主機板支援CPU,CPUs Intel 925X/915 Chipset (925X主板芯片组)

多謝告知,這塊板子是20多年前抽獎抽到的,那個時代主流還是478,缺CPU也缺記憶體,一直放著沒動他,前一陣子翻到想用用看,結果踢到鐵板

网友E:
我的CPU最低是478,記憶體應該是72PIN的,可惜我住朴子,離兩位有點距離,若是有空歡迎來訪,帶著主機板來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changold2  大

925X主機板支援CPU,CPUs Intel 925X/915 Chipset (925X主板芯片组)

多謝提供資料,問題應該在925x不支援比90nm更先進的cpu,長江後浪推前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CPU最低是478,記憶體應該是72PIN的,可惜我住朴子,離兩位有點距離,若是有空歡迎來訪,帶著主機板來 ...

謝謝  ㄚ三哥  心意.誠意滿滿

感謝

感恩

楼主:
今天心血來潮,打開  CPU  座一探究竟

突然眼睛為之一亮,看到有一點黑點

拿了放大鏡來仔細的觀察一下,不得了

下圖中紅圈圈處的針腳是不是歪掉了(想必是當初人為因素撞歪了)

這該如何來修正是好呢?還是該要放棄了呢?

請教各位前輩,整體看起來, LGA775  的針腳是這種樣態是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心血來潮,打開  CPU  座一探究竟

突然眼睛為之一亮,看到有一點黑點

可用精密鑷子搭配HDMI顯微鏡or高倍率放大鏡把歪掉的針腳扳正,
(我曾用50倍放大鏡把針腳扳正),

but 只能用775單核心CPU,實用性非常有限,
光看個1080P影片,CPU使用率就會飆到90多%,
這點可列入是否要維修這主板的考量,

至於加強背板散熱器底座應可取下 ,
(背部可能有雙面膠固定,吹風機加熱後,可把底座推出去)
換成intel原廠扇,(網拍一顆可能100元以下就有)

我家還有數台775主機服役中,
E8400~8600雙核CPU+SSD,
文書or追劇,依舊得心應手,
(775的4核CPU不推薦,發熱量大,風扇經常全速狂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用精密鑷子搭配HDMI顯微鏡or高倍率放大鏡把歪掉的針腳扳正,
(我曾用50倍放大鏡把針腳扳正),

謝謝  jacson99  大

小弟身邊並沒有太多的雞絲(工具)可作維修

純粹是東拼西湊,興趣玩玩

今天還是用  "痞酷小小放大鏡"  下去瞧的

以下提供這塊主機板的規格  PDF  以供參考

ECS 915GV-M3 Socket LGA775-1.pdf (281.78 KB, 下載次數: 5)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jacson99  大

小弟身邊並沒有太多的雞絲(工具)可作維修

你開頭發文貼的照片
第2張 針腳是正常,

後面照片中歪掉的針腳,
應該是後來不小心弄歪的吧?

不過,主板PDF載明只能支持2GB記憶體,
這真要修好,Win7也跑不了,
只能跑些極輕量的作業系統

楼主:
感謝  jacson99  大細心的觀察和指教

# 1 樓裡的第二張照片和 # 15 樓歪腳的那張圖片都是同一張主機板所拍攝

只因為是不同的日期時間和不同的角度,在拍攝上的關係吧

以下將再以 #1 樓的那張圖片跟  jacson99  大做一個說明

#1 樓的第 2 張圖片

#15 樓那張圖片就可以看出來歪掉的那 2 隻腳是黏在一起的

网友D:
小弟的MB是Tyan S5130 Tomcat i925X (2004),可以說775規格出來就上市了,所以也導致後續相容性超差,看來只剩紀念價值了

這塊板子也沒內建顯示,要啟用還要加1塊PCI-E顯卡,根本是為了1頭牛蓋間牧場,所以才會放了多年沒去動他

网友F:
這種等級的主機板除非是安裝XP之類的當作紀念性質,當一般用途會很吃力。

除了CPU運算力與功耗之外,還有幾點因素:
1. PCIE 1.0 VS 目前的 PCIE 4.0,吞吐量差了將近8倍。
2. 無USB 3.0。
3. SATA 1 只支援1.5G傳輸速度。
4. 沒辦法支援M2 SSD,只能望著時下成熟的PCIE 4X4 SSD興嘆。
5. 新作業系統支援度。

基於上述考量,今年把手邊使用中的S775系統全部汰換掉,
連S1155、S1150系統也換下來當備用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的MB是Tyan S5130 Tomcat i925X (2004),可以說775規格出來就上市了,所以也導致後續相容性超差,看來 ...

謝謝  jacson99  大

TYAN Tomcat i925X S5130 - Motherboard

TYAN Tomcat i925X S5130 Manuals PDF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種等級的主機板除非是安裝XP之類的當作紀念性質,當一般用途會很吃力。

除了CPU運算力與功耗之外,還有 ...

謝謝  ysc  大

在#15 樓發現針腳歪掉,以及諸位前輩提醒以及建議之下

已經放棄掉了,心想機殼再利用

亦或是另外付費再徵求一台 i3 或 i5 的桌機

或許我會另外再開啟一篇  "付費徵求桌機啟事"

來做為簡單的文書處理用機

感謝諸位前輩不吝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ysc  大

在#15 樓發現針腳歪掉,以及諸位前輩提醒以及建議之下

找 INTEL 四代(S1150)以後,CPU用I5-4570附近等級,DDR3裝8G~16G,
這樣就有內建USB 3.0、SATA3 6G,配SATA SSD當系統碟,裝WINDOWS 10就可以跑很順了。
網拍二手 主板+CPU+DDR3大概1000元上下可以買到,這種等級選B85晶片組主機板比較好,

缺點是不支援原生XP,若一定要跑XP就退一級選B75晶片組配S1155 CPU,如I5-3470。

我現在是放棄原生xp,電腦全部更新為現在的新硬體安裝Windows 11,用VMware虛擬機來跑xp。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弟的MB是Tyan S5130 Tomcat i925X (2004),可以說775規格出來就上市了,所以也導致後續相容性超差,看來 ...

TYAN Tomcat i925X S5130 ,
看來有內建ATI顯示卡,

不過,只支援單核心奔騰,
真的不行 XD

网友:
引用 网友C:
TYAN Tomcat i925X S5130 ,
看來有內建ATI顯示卡,

或許小弟型號有打錯,確定這片沒有內建顯示,坦白講這間TYAN聽都沒聽過,上網查好像是石頭牌的子公司,主要是做伺服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