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Z370-P rev.1.01 可觸發 無VCORE維修案例

楼主(2024-10-30):
(1)廠牌、型號、版號: ASUS Z370-P REV:1.01
(2)症狀:可觸發、開機不顯示,蜂鳴器也沒有響聲。

(3)檢修過程:

    <1>目檢整板沒進液腐蝕、ATX24pin、CPU12V對地二極值無異常。

          初步測量缺VCORE,按照時序先找CPU輔助供電VCCIO、VCCSA當斷點測量

          ,VCC_DDR 1.2V、VTT_DDR 600mV,下一個VCCIO就該輸出才對。
    <2>確認PU1601 HPA02240RVER的工作條件是否滿足?
           VIN:12V、V5:5V、EN:0.14V,從電壓數據推測,應該是被漏電零件拉低電壓。

    <3>從點位圖查出EN信號走線有兩顆0R,分別是PR1602、PR5002。

           PR1602這路是接往記憶體供電VDDQ_PG,PQ2205 MOSFET先嘗試拆換,故障依舊沒改善。
           PR5002這路是靠近VCORE PWM IC,這裡有兩個分支,左邊接P_+12V/3V_EN_10的開啟,右邊接PQ5005。
           先確認左邊電路PQ5003 NPN B極有0.6V,PQ5001應該截止
           ,Pin3電壓為0.14V,也列入漏電的可能名單,拆換後故障沒改善。

           再確認右邊電路的PQ5005,表筆測量到這顆pin3電壓0.14V,直接拆換後,電壓變成0.24V。

           推測應該是焊接過程有受熱影響,故障零件應該是在這塊區域。

           測量pin3偶爾會有3V高電壓出現,但不穩定。
           對照點位圖,這顆PQ5005與其他三顆是沒有上件的,但實際板上有置件?!

           以點位圖為準,先拆掉PQ5005。

           上電後VCCIO_EN: 3.3、VCCSA、VCORE都正常輸出。

           蜂鳴器也響起一長三短的記憶體報警聲。

(4)上機測試:

    平台
    BIOS
    Linux command log

至此完修,感謝各位收看,也歡迎指教與討論。{n_109:}

月底了也請抽空多飼養狗狗~

(5)參考文獻:

    <1>TPS51362 HPA02240RVER datasheet

    <2>[問題求助] 華碩 Z370-P CPU 12V短路 要如何排查出故障原因呢? by hmt0726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