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Zentech 2041 四位半自動數位多功能電表

楼主(2024-10-31):
Zentech 2041 四位半自動數位多功能電表  求使用方法
如:
二极管挡位是哪一个  求教

网友A:
歐姆檔正下方有二極體符號的按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歐姆檔正下方有二極體符號的按鍵.

這個按鍵不能單獨使用,和哪一個組合使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個按鍵不能單獨使用,和哪一個組合使用

求各位同行高職二極管儅怎麽使用的,感謝

网友:
看起來這台應該是沒有二極體量測功能,只有通斷檔

网友B:
一些早期的桌上型三用電表沒有二極體檔位,這台也是其中之一

請調到 2000Ω (2KΩ) 固定檔位(不用AUTO自動檔),並試著測量二極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些早期的桌上型三用電表沒有二極體檔位,這台也是其中之一

請調到 2000Ω (2KΩ) 固定檔位(不用AUTO自動 ...

謝謝,謝謝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