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槍型監視器攝影機 蓋子打不開

楼主(2024-10-31):
請問各位大大

最近有個壞掉的槍型監視器攝影機

鋁合金機身  採用前端蓋子旋轉鎖緊

但是不管怎麼轉都轉不開 , 也有使用皮帶板手也是弄不開

是否有甚麼拆開的技巧呢 謝謝

補充內容 (2024-11-1 11:05 AM):
抱歉我找不到編輯區@@" 所以圖片是用回復的
如果要修正我再重新發帖@@"不好意思

補充內容 (2024-11-1 11:07 AM):
355858

補充內容 (2024-11-1 11:15 AM):

网友:
拍圖片來看看吧!下方連結有貼圖教學,請務必看完再貼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网友:
拍張圖片上來參考一下,如果可以破壞性拆解,直接上砂輪機切開。

网友:
沒圖沒真相..

网友:
轉不開是怎麼確認用旋轉鎖緊的?

网友:
發文超過3小時就無法編輯修改,你在本篇文末回一篇含有圖片的回文就好,注意發圖不要違規,最好貼入一張圖立刻點選插入,這樣比較不會違規。

楼主:
補充圖片

网友:
打不開就是鋁氧化咬住了,少數會有上膠的,
平台虎鉗夾住跟水管鉗夾住用力轉就好,不然就是加熱法了.
只是要拆這個幹嘛??

网友:
縫隙滴些煞車油靜放幾天,在側邊螺紋處多敲擊幾下讓繡死處鬆開,但不要敲凹了,凹了話就只有使用砂輪片劃開再扳開。

网友:
用砂輪機沿紅線切割,直切到底下的螺紋處,這樣螺紋的咬合力就不存在,稍微撬開切割處,應該很容易就取下外殼,維修完後,一樣可以裝上外殼,無法鎖緊可以用鐵絲固定,切割處用熱溶膠補上就不會漏水。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教學  我想盡量使用不破壞的方法@@"

因為線被剪掉才想拆開 換上新線

最後只能把斷線頭  重新連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