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種端子是用在那裡?

楼主(2024-10-31):
在淘寶看到的,沒有安裝孔,各種規格都有,不知道是用在那裡?

网友A:
有些斷路器 MCCB 的接線端子固定方式不同,如下

這種的就必須使用無孔的銅鼻子來壓接,以保證接觸面積為最大,中間有洞的就不要用。

或用紫銅管壓接也可以

网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 ... -qZbWH6uKRU09rOt4qm

型號:方頭無孔銅鼻子
材質:T2紫銅
產地:中國大陸
省份:浙江省
地市:溫州市
顏色分類:ZQDT-16 (適用16平方) ZQDT-25 (適用25平方) ZQDT-35 (適用35平方) ZQDT-50 (適用50平方) ZQDT-70 (適用70平方) ZQDT-95 (適用95平方) ZQDT-120(適用120平方) ZQDT-150 (適用150平方) ZQDT-185(適用185平方) ZQDT-240 (適用240平方) ZQDT-16鍍錫(適用16平方) ZQDT-25鍍錫(適用25平方) ZQDT-35鍍錫

以ZQDT 查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斷路器 MCCB 的接線端子固定方式不同,如下

還真沒看過這種無孔的,我只買過有孔的。
下次請烏骨雞學姐買幾個無孔的回來研究看看。

楼主:
會注意到這種無孔的端子是因為我的LF90K 90Ah磷酸鐵鋰電池的極片螺絲孔是M4,很奇怪吧!這麼大的電池固定居然只有用M4,我是用25mm平方的線+銅端子,銅端子的孔是8.5mm,實在不理想,如果買無孔的回來就自己鑽一個4.xmm的孔。

上次還去借扭力板手來打,不過後來再拆就沒那麼"工夫"了,8Nm 的力道我大概知道多少,就用"人工觸感"扭力板手將就一下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真沒看過這種無孔的,我只買過有孔的。
下次請烏骨雞學姐買幾個無孔的回來研究看看。 ...

油壓鉗要記得買或去借,銅鼻子有孔無孔都有不用自己鑽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壓鉗要記得買或去借,銅鼻子有孔無孔都有不用自己鑽孔。

跟會員借了一次油壓鉗,本來是想買下來,不過會員自個兒也要用,所以我自個兒買了一支,如果明天風雨不太,就跑去十甲路拿出來現寶。

网友:
"用"人工觸感"扭力板手",不是一般人

楼主:
我就是買這支液壓鉗(油壓鉗),用它附的夾具最大可以夾到70mm平方。

70mm平方的端子一般人應該不會夾到這麼粗,再粗就要買電動的了。

网友:
版上神人都會分享很 cool 的東西
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