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烏骨雞學姐的白牌電子秤維修實例

楼主(2024-11-01):
先來看一下烏骨雞學姐以前賣的富見雄接點油,富見雄是台灣的公司,我們可以買,但是我不能在各大網拍上提到富見雄,因為經銷商在抗議,不過在痞酷網就不受管轄了。

▼由於富見雄的貨都是一大罐的,烏骨雞學姐只能用下圖的陳年電子秤分裝。

▼以前LCD 背面是白的,後來電子秤LCD 變質,背面越來越黑,已經很難看清楚了,不過刻苦耐勞的烏骨雞學姐都是施展"用力看"的方式分裝。

▼咦!不是也很清楚嗎?請大家仔細看下圖,LED 左下角就可以看出背景整個都黑的,只是當它全黑後,字反而可以看清楚了。

▼後來買了一台大陸兩光牌的,就跟她說不要用電子秤廠家附的電池,結果真的漏汁了。

▼原先是使用兩節3號電池,換一個號稱使用十年以上的一次性鋰電池吧!以前朋友拿給烏骨雞學姐賣的電池是下方這種︰

▼上方這種早就賣完了,後來又來了一些是下圖這種︰

▼把最外層保護膜撕掉裡面是一樣的,只是朋友他們是代工廠,客人要什麼接點他們就做,導線並不是用錫焊接的。
不是要撕掉最外層保護膜才放的下喔!只是給大家看看裡面長的啥樣而已。

▼這次有一個PH2.0mm 小插座。

▼電子秤完全不用因為有個小孔剛好可以穿過。

▼把PH2.0mm 母座這邊焊上電子秤。

▼露出母座這邊就接電池。

▼看吧!完整貼合。

▼電子秤很省電,只要電子秤不壞掉,電池應該能用很多年。

网友A:
還好,我的不用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好,我的不用電池

烏骨雞學姐有在賣電路板清潔劑跟助焊劑,一桶就要18公斤左右,也是得用指針的。

楼主:
買東西請洽詢烏骨雞學姐。

网友B:
為什麼都有貼"本機非交易用秤"?
這是自己貼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都有貼"本機非交易用秤"?
這是自己貼的嗎?

自己貼?
你的意思是問我貼的嗎?
我可沒有貼紙,電子秤買來就有了,大家手上有電子秤的話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貼?
你的意思是問我貼的嗎?
我可沒有貼紙,電子秤買來就有了,大家手上有電子秤的話可以看看。 ...

我淘寶買的電子秤及家中在烹飪材料行購入的電子秤,
都沒這貼紙,

這SF-400剛在網拍上搜了幾家,
也沒看到有這貼紙,

第一次看到有這種免責聲明的貼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淘寶買的電子秤及家中在烹飪材料行購入的電子秤,
都沒這貼紙,

因為沒送去檢定所以就貼上這種貼紙免的產生糾紛。

楼主:
如果要秤黃金這種貴森森的東西,這種廉價的電子秤就沒人相信了。
像電路板清潔劑、助焊劑或者接點油等等要用秤的東西,烏骨雞學姐都會就多秤一些,這樣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楼主:
其實我們家電子秤好幾台,有一台很小巧的是我兒子回家在用的,跟外面的專業咖啡店一樣,連泡咖啡都要秤。
熊熊想到還有一台比較大的,那台用3個4號電池,因為面板有燈光,電力消耗是我家眾多電子秤中最兇的,看來還是要改個可充電的鋰電池比較划算。

网友A:
我用過的最高精密度電子秤,公克小數點下4位。
桌子要厚實穩重不會晃的,講究一點用花岡岩?好像在哪的論文看的。

電子秤使用前,要看一下機身上的水平氣泡,有沒有偏離中心。
偏離就調整四個旋腳,讓泡泡回到中心。

如果有風吹,數字就會跳動,所以秤盤上方都有一個立方形透明罩。
罩子有小門,打開放入空容器,關門,數字穩定後再歸零。
取出容器,就可以裝入待測重的物質,一樣開門關門待穩定,就稱好了。

稱藥品大多用稱量紙,如果燒杯的話,還要預處理,進烤箱幾小時去水氣。

网友:
這應該是號稱低自放電,一次性(不可充電)的鋰亞電池。

鋰亞硫醯氯電池
前一陣子韓國有家鋰電池製造廠發生大火,據說火場就是存放這種電池。

网友:
"面板有燈光,電力消耗是我家眾多電子秤中最兇的",個人是直接剪掉背光一條線,沒背光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過的最高精密度電子秤,公克小數點下4位。
桌子要厚實穩重不會晃的,講究一點用花岡岩?好像在哪的論文 ...

這種精密電子秤小弟以前做實驗用過,坦白講做實驗小數點以下3位就太足夠了,為了消化預算就給他買到夠

网友:
電子秤的感應器很玄 放邊邊跟放中間 重量不一定一樣
同重量秤兩次確實數值一樣
但是關電源重開機 再秤兩次 數值會變動但是兩重複會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