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OSCH GDR 10.8-LI 電動起子維修經過Part Ⅰ

楼主(2024-11-02):
BOSCH GDR 10.8-LI 電動起子我很早就有買了,到現在主要是給烏骨雞學姐賣BOSCH 充電器時測試使用,我這種舊款的比較沒力,新款的有力多了,不過我後來退休就沒有再添購了,自己使用的工具就是比較愛惜,經過這麼多年還是這麼新。

▼下圖這支電動起子是鄰居工廠操壞掉送給我的,雖然是比我的新款,但是外表油膩膩,保護的橡膠皮也破破爛爛,還有一股油味很重,一看就是沒有愛惜使用,先給它噴點電路板清潔劑洗掉一些外表的油漬。

▼據鄰居說故障情形是空轉,而且很沒力~~,先拆開看一下。

▼馬達的型號看清楚,隱約看出是D725-7517L,不知道是不是專用的?725 的馬達不知有沒有這種12V 短版的可買。

▼第一個問題是防水(油)的橡皮圈破損了,這條橡皮圈不知道買的到嗎?

▼單獨用電池測試馬達很有力,而且控制器調速很正常,話說原廠的調速開關不便宜,壞掉就很麻煩了。

▼那問題難道出在齒輪箱這邊?

▼一打開蓋子裡面都是油泥,看到這裡我知道要大洗再重新打油才能用了。
題外話,BOSCH IXO 迷你型起子機內外都是使用3個齒輪(行星齒輪),反而較高檔的GDR 系列怎麼只有兩個?

▼試著轉動齒輪箱居然很滑溜,看來好像不是齒輪箱這裡壞掉,發現應該是馬達這邊的齒輪鬆脫了,不過馬達轉軸凸出齒輪一大截,它應該在什麼位置要研究一下。

▼算了一下,這個齒輪是11齒的。

馬達的轉軸不都是緊緊卡著齒輪嗎?怎麼可以輕鬆轉動?嘗試把齒輪拿下也拿不出來,轉軸是圓的,也不知道原本是怎麼固定齒輪的?還是軸心或齒輪已被操到磨損了?

我得先來準備一下洗油泥的東西,也要來買一附手套,直接洗實在很噁心。

淘寶網有在賣原廠的GDR 10.8V馬達,不過一個都要一百多人民幣,露天有人在賣4xx元,其實最怕就是齒輪箱壞掉,在不確定是否還有地方故障下不好買下手,明天來問問以前在BOSCH 代理商工作的朋友看看有沒有門路?

※找到一個國外網頁,發現齒輪固定的地方無誤耶!不過為何我這個齒輪可以轉動?真是奇怪!

网友A:
零件淘寶找找因該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淘寶找找因該找得到!

原廠馬達台灣就有,賣的還比淘寶便宜,等明天我找朋友問看看他還記不記得?

网友B:
這個壞掉,大部份原因是馬達的碳刷磨光了。
碳刷可能還有一丟丟,所以老大測試還很有力,建議多測幾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壞掉,大部份原因是馬達的碳刷磨光了。
碳刷可能還有一丟丟,所以老大測試還很有力,建議多測幾次。 ...

馬達轉軸上那個齒輪沒有固定我測試也只是馬達空轉,可能就是要投資一個馬達來試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馬達轉軸上那個齒輪沒有固定我測試也只是馬達空轉,可能就是要投資一個馬達來試才知道。 ...

那個齒輪得有特工才能拆掉,請搜尋馬達拔齒器,請注意頂針要比軸心小上一點才合適,或是買有附許多規格頂針的那種。
清洗軸心與齒輪後要用缺氧膠黏回去,可以搜尋 R48 缺氧膠,但如齒輪磨損的太大洞就得去找齒輪來換否者只靠膠水是黏不住的,但還是可以先試試看。

或是請人直接用雷射焊接或珠寶氫氧焊焊死也可以。

馬達軸心與齒輪正常的加工方式是先將齒輪加熱到好幾百度再快速壓進軸心上,齒輪的軸孔要比馬達軸心小上一點套上去就會很緊。
最好的方法是軸心改用 D 形軸,就永遠不用擔心齒輪會滑開的問題。
所以重工使用還是得再大一號的電動工具如 18V 系列或改用美製品牌,便宜的工具常常就是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齒輪得有特工才能拆掉,請搜尋馬達拔齒器,請注意頂針要比軸心小上一點才合適,或是買有附許多規格頂 ...

我看過做冷氣的會員拆換過軸承,你說的應該就是類似工具。
這麼大的扭力用什麼膠應該都黏不住。
雷射焊朋友那邊有,不過能不能焊這個不知道,就算能焊也只能焊一邊,裡面就焊不到了。
你應該還記得2018年這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67021-1-1.html

我還真的拿去親戚的金飾店氫氧焊接,19樓有影片。
我傳給親戚看我這顆馬達,他表示氫氧焊不是什麼金屬都能焊,而且也焊不到兩面,我看只能買一顆新馬達回來試看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馬達轉軸上那個齒輪沒有固定我測試也只是馬達空轉,可能就是要投資一個馬達來試才知道。 ...

您是說齒輪已經咬不住軸桿卻又拆不下來? 好奇怪的故障模式。 YouTube上有人用鉗子拆齒輪,或許可以試試

网友:
"要大洗再重新打油才能用",實在很操
主動齒輪與馬達出力軸配合處滑動造成毛頭卡住,如果檢視碳刷正常就將接合處焊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是說齒輪已經咬不住軸桿卻又拆不下來? 好奇怪的故障模式。 YouTube上有人用鉗子拆齒輪,或許可以試試 ...

其實拆下齒輪並無意義,當時只是很奇怪為何齒輪會鬆動才順手嘗試拿下齒輪。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實拆下齒輪並無意義,當時只是很奇怪為何齒輪會鬆動才順手嘗試拿下齒輪。 ...

碳刷如果是可以從外面更換那還有戲,這種馬達想換碳刷都要拆開馬達,就算買的到碳刷,以我的"工夫"與現有工具,馬達一但打開就別想再組合回去了。

楼主:
今天收到朋友寄來的BOSCH 原廠"配件"︰

我的表達能力這麼差嗎?我是要馬達,朋友寄這個給我是.........?

這個衝擊齒輪箱應該是14.4V 或18V 在用的,因為塊頭也比12V 大,它的市價比我要的馬達貴多了,我應該來跟賣馬達的賣家商量我用這個跟你換兩個馬達如何?

网友E:
(含稅價)緯姍(底價430不含稅)BOSCH 原裝 GDR10.8-LI 用馬達*1 零件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530192445332#info

网友D:
引用 楼主:
碳刷如果是可以從外面更換那還有戲,這種馬達想換碳刷都要拆開馬達,就算買的到碳刷,以我的"工夫"與現有 ...

碳刷真的買得到嗎? 我想這種產品定位上就是不讓你用太久,馬達壞了就要逼你買新機了...

网友F:
我的處理方式;磨凹一個缺口,焊死再磨修平整。

維修只要延續壽命,要換馬達,不如買新的較省事,操到馬達壞夠本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含稅價)緯姍(底價430不含稅)BOSCH 原裝 GDR10.8-LI 用馬達*1 零件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 ...

陷入修與不修的考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刷真的買得到嗎? 我想這種產品定位上就是不讓你用太久,馬達壞了就要逼你買新機了...  ...

只要你願意找,淘寶網一定有碳刷可買,只是就很麻煩,大廠牌有材料外賣,就看你覺得值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處理方式;磨凹一個缺口,焊死再磨修平整。

維修只要延續壽命,要換馬達,不如買新的較省事,操到馬達 ...

如果這支起子機是雜牌的,那我一定不想修,偏偏它是BOSCH,還是GDR 系列。
BOSCH 是一個我個人很喜歡的品牌,看它壞了也是有想修好它的念頭,其實我知道就算修好了我也不見得會用,搞不好最後也是被朋友A 走或拿來標酷幣。

网友:
碳刷 掏寶 閒魚 都有賣!!要注意  有買過爛的碳刷 導電不好 力道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