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這長條黑 有5支腳 的電容 是怎樣的東西?

楼主(2024-11-02):
請問 這長條黑 有5支腳 的電容嗎?

吃圖給GPT,是說「聚酯薄膜電容器」

-------------------------------------------------
T1A:表示這是該元件的系列或製造商標記,通常是製造商的內部編碼。

473J:這部分是電容值的編碼。

473 表示 47000pF(47nF)。
J 表示誤差範圍,J 通常代表 ±5% 的誤差。

這種聚酯薄膜電容器通常應用在濾波、耦合、或脈衝處理電路中,由於其穩定性好且具有低的寄生效應,非常適合用於高頻應用
------------------------------------------------------

它這是不是 是 4個獨立電容 包在一起,共用一隻 負極腳

就是說 前面4隻腳 分別是 4個電容的正極,共用一隻 負極腳

每一個電容 都是 47 nF

那我找不到相同的這個電容的話,我可以用 4顆 47 nF 的 土黃(暗黃) 圓圓的 陶瓷電容 來代替吧? 可以吧?

陶瓷電容不知道有沒有47nF 的規格? 找其他小體積電容的47nF 也可以吧?

网友A:
GPT 還很有進步空間,這是 47K 的排阻,排容非常非常少見至少我是沒見過。

T1A 是產品型號或系列號先不去管他,473 後面的 J 代表誤差 5%。
PCB 上的印刷文字 RP 也是說這是排阻,又在按鍵開關的旁邊很可能是共陽或共陰的提升電阻。
左邊的那個圓點那隻腳就是共用腳,可以自己以歐姆檔去確認第 2 3 4 5 腳是不是都是 47K。

网友:
不像聚酯薄膜電容器(Polyester film 或稱 PET film,大陸分類代號CB/CBB)

也還沒有見過這類的電容陣列,更何況聚酯薄膜電容陣列

這是電阻排(電阻陣列)(Network Resistor)  473J = 47K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T 還很有進步空間,這是 47K 的排阻,排容非常非常少見至少我是沒見過。

T1A 是產品型號或系列號先不去 ...

喔喔,非常感謝您的更正

這是 排阻,那也是 可以 用4支 47K 的電阻去 代替 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喔,非常感謝您的更正

這是 排阻,那也是 可以 用4支 47K 的電阻去 代替 嗎? ...

是的,這種電阻沒看過有壞的因為阻值高電流小不會燒壞,你可以用電表確認。
或是想換換看也行這規格很好買。

网友:
排阻有分A type .B type,不要買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這種電阻沒看過有壞的因為阻值高電流小不會燒壞,你可以用電表確認。
或是想換換看也行這規格很好 ...

我有用電表確認了
46.5 Ω、46.6 Ω、47.4 Ω、46 Ω

看來是沒壞

cobra200309
A、B type是分什麼的? 這是電阻的話,沒分正負極吧?排阻有分?共陽共陰有什麼差別?

這是之前我前2篇的 汽車遙控鎖,之前換了C2926後,用了一陣子,有一次又犯老毛病了

現在是正常的,但又開始查,之前有人建議說 把4個 輕觸開關 換看看

我是覺得,這4個開關,斷路、通路感覺是正常,但還是查線看看 開關的電路上有什麼

看起來路上也沒什麼東西就是了

綠色的 二極體,是玻璃外殼的,一直記不起來是叫什麼,作什麼用的,XD

4個 SW1~4,我這次有用 接點清劑看看能不能滲進去清看看了

車上的主機我也拆回家接電,在家試,不然每次都在外面發生

遙控器 再用看看會不會再犯老毛病了

网友:
A type 是 所有電阻有個共接點 通常會在此處有個標記 但非絕對規定
B type 是 都是獨立電阻

還有個特殊旁系 所有電阻一個個串接 這種多是客製電阻數值
甚至因為客製要求下 接法不一定會單純只是串接

而[排容] 我未聽說有插件式  倒是SMD上是有不少

网友:
我前面講的“排容非常非常少見至少我是沒見過”的確是不精確少打幾個字,本義是這種傳統 SIP 排阻包裝的排容非常稀少(以前日本廠家的目錄上有看過)。

實體上 DIP 的排容還是有的,只是我們不會稱呼為排容而是稱為 EMI 濾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用電表確認了
46.5 Ω、46.6 Ω、47.4 Ω、46 Ω

排阻的類別,英文越往後越少見。
共用腳接正電就是共陽,你的電路是接負或地就是共陰。

典型遙控器的線路
在按下開關時透過二極體提供電源給 IC 與發射線路,並給信號給編碼 IC。
ˋ4 顆電阻(排阻)為下拉電阻為編碼 IC 提供歸屬使之不易誤動作,電阻的數值無需精確有就好。

高頻的電路板請用溶劑或洗版水洗乾淨會比較穩定。
此為 LC 諧振的線路頻率容易跑偏要時常調整,最好採購與使用鐵殼的晶振會可靠許多,但常常使用者多與大串鑰匙掛在一起容易震壞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阻的類別,英文越往後越少見。

共用腳接正電就是共陽,你的電路是接負或地就是共陰。

我也有查到IC的腳位了,但是 是AX5326-4 的Datasheet,看起來好像是差不多一樣的

Datasheet.hk_ax5326-4

「在按下開關時透過二極體提供電源給 IC 與發射線路,並給信號給編碼 IC。」

原來,SW1~4按下去後,+12V 給了 AX5326P-3的 腳10~13 的訊號

也同時經過 版子上的二極體D1~D4,給到 U1_AX5326P-3的第18腳的VDD 和  LED指示燈

AX5326P-3的第17腳 是輸出到 天線的訊號

第17腳的R3 之後 的C1~3 和 VC1,C2926 這邊我看不太懂,不知道怎麼運作的

C2926 的第1腳 是負極,中間的第2腳 是 直接+12V,第3腳 是接收 AX5326P-3的第17腳的輸出訊號

照原來沒作電池開關的話,電池正負極一接上,C2926就在耗電了吧?

有量測了一些

R1        LED的電阻 4.66K

R2        0

R3        46.5K (腳17 輸出到 天線的電阻)

R4        121.3K (腳15 和腳16 之間的電阻)

L1 電感??        綠色像電阻外表的,是導通的?? 接去 C2926 的中間腳  給+12V

RP1        排阻473J                47K X4

D1

D2

D3

D4

VC1        可調電容 5p        ?p

Q1        C2926

C1        3C        ?p

C2        7J        ?p

C3        3C        ?p

U1        AX5326P-3

SW1~4

----------------------------
如果下次 再出現老毛病的症狀來看

SW1~4,按下去,LED指示燈會亮,但 無法解鎖/開鎖

那就 查看看

A) 腳10~13 有沒有電壓進來

B) 腳18 的VDD 有沒有電來 讓 AX5326P-3 運作

C) 腳17 看有沒有 輸出訊號 給 C2926的第3腳

應該這樣可以吧????

補充內容 (2024-11-5 09:26 PM):
C1 也是 7J,記錯了,C1:7J,C2:7J,C3:3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有查到IC的腳位了,但是 是AX5326-4 的Datasheet,看起來好像是差不多一樣的

Datasheet.hk_ax5326- ...

請參考這帖裡面有 LC 震盪線路與檢驗方法。

工作不穩定多半是頻率不穩定,先叫你將 PCB 焊油洗一洗因為焊油有電容量也是原因之ㄧ,最好是改成晶振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這帖裡面有 LC 震盪線路與檢驗方法。

工作不穩定多半是頻率不穩定,先叫你將 PCB 焊油洗一洗因為 ...

康泰 PCC 清潔劑 用完了,還好還可以硬是擠出了幾滴來清洗,線路看起來也乾淨、明顯多了

是有看到有人有說 這些焊油,在潮濕時 會產生一點微導通

我也有照著 您提供的 「LC 震盪線路與檢驗」連結,依樣 照著他畫的電路圖,畫了我這個腳17的R3出來後的天線部分

想說看看,我的 跟他的 電路 有沒有什麼差別,看來 我的是多了一顆 C3的陶瓷電容

LC 震盪線路,是指說 用 L1電感 和 C1~C3 和 VC1電容 組合出的震盪 天線,是嗎?

C2926的 B腳(第3腳),是接收 IC腳17來的訊號

然後 C腳(中間腳),是放大訊號 輸出在 +12V的天線上,是嗎?

E腳(第1腳)接地

----------------
另外,想問一下

有翻到一瓶很久之前買的 YC-625A 免洗助焊劑,看資料 95%都是 異丙醇,這瓶可以用來當洗板水嗎?

是有看到說 松香 就是那個焊完後會留下來黏黏的殘留物

网友A:
兩個電路都是相同的 ASK 震盪電路,零件數值的差異就是頻率、電晶體與 PCB 的佈線不同。
這種簡易的震盪線路其實是不穩定的,是因為其發射頻寬很寬所以勉強能用,發射訊號都被頻寬給分佈掉了所以遙控距離很短。
但以現代的觀點來說超再生的頻寬除了功率信號的浪費外還有相互干擾的問題,所以才建議發射線路換成定頻的晶振線路。

L1 是 RFC 退交連,C1, VC1 與 PCB 電感構成 LC 諧振線路,C2 正回授回晶體 B 腳讓電路起振,C2 與 C3 交流分壓與調配電晶體阻抗,C3 與別人線路不同是因為電晶體 B E 接合面電容與 PCB 佈線潛佈電容不同他剛好能夠省掉。

免洗助焊劑內就是有松香拿來洗板還是殘留,去化工材料行買瓶 IPA (異丙醇)或丙酮(最乾淨)都可以,再沒有 75% 消毒酒精(要洗多次)也可以。

网友:
這應該是排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個電路都是相同的 ASK 震盪電路,零件數值的差異就是頻率、電晶體與 PCB 的佈線不同。
這種簡易的震盪線 ...

「L1 是 RFC 退交連,C1, VC1 與 PCB 電感構成 LC 諧振線路,

C2 正回授回晶體 B 腳讓電路起振,C2 與 C3 交流分壓與調配電晶體阻抗,

C3 與別人線路不同是因為電晶體 B E 接合面電容與 PCB 佈線潛佈電容不同他剛好能夠省掉。」

這幾句話,對我的知識量蠻龐大的,哈哈

「L1 是 RFC 退交連」

我不知道 RFC 退交連 是什麼,哈

L1 ,我知道可能 是代表 電感 L

但我一開始是以為 電阻,因為外型,只是顏色比較不一樣,以為是 精密電阻,記得精密電阻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後來有看到 板子上的 L1 代號,又加上 您提供的連結裡,對方畫的圖示,後來仔細看 才看出來是 電感,不然我也以為是畫電阻,哈

「C1, VC1 與 PCB 電感構成 LC 諧振線路」

這意思是不是

關於 頻率會飄、會不穩定,還有 在調整頻率的部份,就是 這3樣東西,L1、C1、VC1 還有 後方的 U型 銅泊線路 所提供的發射線路?

跟 C2 和 C3 比較沒關係?(我這句 可能有問題,但我想表達的是其他)

「C2 正回授回晶體 B 腳讓電路起振,C2 與 C3 交流分壓與調配電晶體阻抗,」

C2 和 C3 是跟 C2926(電晶體) 的工作 比較有關

「正回授回」,這意思看不懂但意會,但 「電晶體 B 腳讓電路起振」,應該可以意會

「交流分壓與調配電晶體阻抗」,看不懂但意會

您可能會講太深、太多的話,怕您會寫得太累

「C3 與別人線路不同是因為電晶體 B E 接合面電容與 PCB 佈線潛佈電容不同他剛好能夠省掉」

我大概意會的是,C3是用來 調整 這部分的PCB系統電容值,但不知道 跟 調整頻率的部分有沒有關係

照著以上我所能理解的話

那 我若要把 「LC 諧振線路」用您說的「定頻的晶振線路」

那照我這畫的電路圖,我要拿掉 哪些東西? L1、C1、VC1、電晶體C2926 ?

換成 怎麼的配置?

喔對了,我之前有去光華找

VC1找來換,只是沒找到藍色的規格5p調整範圍,只有找到 白色的10p,也隨便買了回來

還有 這種黃色的陶瓷電容,想說 這3顆乾脆都換一換

但找不到 7p,好像有找到 3p,但外觀比較 小顆一點,是可以用的嗎?

還是有差? 要找外型大小一樣、數值也一樣的?

鐵殼的晶振,也容易震壞晶振,但好處是 頻率是固定的

另外,我也沒工具可以 量測 我這個遙控器 發射出來的頻率 是用多少的? 要買多少固定頻率 的鐵殼晶振

不知道是不是使用 目前一般在用的 固定頻率 (315/434 MHz) 遙控器

我這東西應該也有 20年以上的設計了,記得有看到有文章說 以前的是用比較高頻的

主機的話,應該是不用跟著改 固定頻率 的鐵殼晶振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L1 是 RFC 退交連,C1, VC1 與 PCB 電感構成 LC 諧振線路,

C2 正回授回晶體 B 腳讓電路起振,C2 與  ...

我也只能這樣盡可能簡單的說這幾個零件的用途,相同的零件裝在不同的線路中就有不同的作用,不懂的名詞還是要你自己去做功課。
可變電容的顏色是有可變範圍可以查到,也能更換旁邊的固定電容來配合修正為想要的頻率,如果你有儀器設備這就很簡單了。
這 TX 上的所有的零件都會影響到頻率包含 PCB 的不潔與電池電壓,很差的舊電路不要再用它。
要換發射電路的話就要將這幾個元件全部拆掉,也可以只拆 L1 與 R3 但考慮可能沒有地方放新的 TX 板乾脆全拆掉。
原先是什麼頻率沒人知道,這個可變電容能調整的範圍就是很大,你也可以再花幾百元買台遙控器頻率計來測測看。
或是幾種 TX 頻率都買,接收端也可以去調整可變電感來配合,接收端的頻率調整範圍較窄不是所有的頻率都能調到。
或是自己選定一個頻率的 TX 與 RX 都買來換高頻板,或是全部整套換新也可以,現在新品一定是晶振線路。

网友:
確定編解碼的線路沒問題? 有沒有用示波器觀看,遙控器發射時,接收的超再生式接收機,有沒有接收到,一連串的脈波編碼訊號,包括觀看接收無訊號時,超再生接收機有無間歇振盪 (淬熄振蕩),證明發射及接收是否有故障 ,因為你剛開始認為是排阻的問題, 現在又變成高頻線路的問題,好像沒明確的方向。

假如只是高頻線路的問題,我是覺得,沒高頻線路經驗的人,買315M或433M發射模塊 ,成功的機率會比較高 ,把原本的高頻零件拆除,模塊很小,應該有可能塞進去,市售的模塊線路是用較低頻的石英晶體,然後用IC做幾十倍升頻到315M或433M,IC化的線路,

假如接收機也要改模塊,要買超外差式接收機,不要買舊式的超再生式接收機,因為超再生式接收訊號時,它的頻率選擇性很差,很容易受到其他別頻道無線電干擾,現在的人大量使用各種頻率電波,無線電及雜訊的干擾訊號特多,別人發射的電波頻道差幾Mhz,也會受干擾,因為不同的訊號碼,干擾訊號不會動作,你可能也不知道,但遙控距離變很短,或遙控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