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先鋒牌音響耳機的單體規格

楼主(2024-11-02):
請教各位學長,   這是家父年輕時(民國六十幾年)購置音響時隨機附贈的,   左右聲道及接地線路正常,  單體的線圈訊號線斷線,  如果
要更換的話是選哪種阻抗的單體? 預計要改為一般電腦可以推動的.

网友A:
耳罩式耳機的單體一般都是用黏的,
你這是用鎖的?

換新單體要改用T8000膠水黏才行,
量一下單體外框直徑,買一樣直徑的就行,阻抗選32歐姆較容易推,

我之前PHILIPS發騷耳機單體壞了,
買了這個
非常超值,和同事數萬元的森海爾 PK,應有它8成的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罩式耳機的單體一般都是用黏的,
你這是用鎖的?

感謝指導, 代家父向您致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代家父向您致謝.

不客氣,
要量下圖箭頭處直徑
不確定你這單體另一面的樣子,如果另一面還有殼,
舊單體就是用吹風機加熱殼的接縫處(加熱到微微燙手,約50多度)
就可以用小一字起把舊單體橇下,

再把新單體用膠水黏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氣,
要量下圖箭頭處直徑
不確定你這單體另一面的樣子,如果另一面還有殼,

收到,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