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10100+華碩TUF-B560-M plus保固內

楼主(2024-11-02):
I3-10100+華碩TUF-B560-M plus保固內

I3-10100 有內顯 (含風散過保固)

華碩主機板保固內到2026-08-31

不拆賣 高雄自取價$4000元

7-11店到店$60元

先匯後寄 謝謝

网友:
貼圖錯誤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再點一下圖片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如何在論壇發一篇內容有圖片的帖子?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