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象印電子鍋這個零件是甚麼?

楼主(2024-11-02):
接;<問題求助>象印電子鍋NL-AAF18故障碼E-02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422-1-1.html

以為完修,結果時好時壞,主控旁這棵;IC3找不到資料,有人知道是甚麼嗎?

內鍋NTC連到這顆進主控ACC。

楼主:
第3.7.8三個腳,量測是短路狀態。

楼主:
補充;第1腳接精密電阻,第四腳GND,第八腳VCC,第3.7.8三個腳,量測是短路狀態。

楼主:
找到類似的電源管理IC;TSM103 ,腳位吻合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TRONICS/TSM103.html

可是電壓好像太高了,有高手能幫幫忙嗎?

网友A: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你會認為TSM103腳位吻合,如果是因為8腳供電與4腳接地腳,那雙OP 大部份都符合,包括最常見的LM358。

网友B:
可能是單包裝的 OPA 電源是 7 腳, 8 腳接某些型號可以接正電 4 腳接負電源,就看 6 腳有沒有接線出來。

雙包裝的 OPA 不可能, 8 腳接正電 4 腳接負沒錯,但輸出 7 腳不能接正電會壞掉。

照片鏡頭拉遠一些才能看到周邊還有哪些,此 IC 也拆掉才能看到下面銅箔的接法,這樣很難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類似的電源管理IC;TSM103 ,腳位吻合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25536/STMICR ...

不懂您說的電壓好像太高了是什麼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您說的電壓好像太高了是什麼意思?

我想說主控VCC才5.16V,可能務會作用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單包裝的 OPA 電源是 7 腳, 8 腳接某些型號可以接正電 4 腳接負電源,就看 6 腳有沒有接線出來。

拆下了;線路3.5.8腳是連通的。

加熱時一陣焦味,看來米飯的澱粉糊,黏在IC下(沒拆IC)是清洗不乾淨的。

用二極檔量測結果;紅筆接4.腳,數據黑筆各腳從0.556至0.753不等,黑筆接第四腳;全部不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你會認為TSM103腳位吻合,如果是因為8腳供電與4腳接地腳,那雙OP 大部份都符合,包括最 ...

哇!見笑了!非科生.瞎子摸象,把象腿當大樹幹了,哈-哈----

楼主:
清乾淨.裝回後狀況依舊。

昨天有試著將主控IC,用棉花.酒精浸潤半天,再用細鋼針挑縫隙,再用空氣槍噴,反覆多次後裝回,按鍵可正常,有開始煮飯的音樂,可是等了半天還冷冷的,只有上蓋有加熱溫度,還是不行。

早上拆下再清一次,又回到原來H-02,猜想主控可能掛了,但保溫及蒸煮還是可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下了;線路3.5.8腳是連通的。

根據先前的敘述“內鍋NTC連到這顆進主控ACC”判斷這顆應該是 OPA,焊回去請量 OPA 輸入腳 2 與輸出腳 6 在正常時與不正常時電壓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據先前的敘述“內鍋NTC連到這顆進主控ACC”判斷這顆應該是 OPA,焊回去請量 OPA 輸入腳 2 與輸出腳 6  ...

NTC是連到3.7.8接VCC。待機;5152V,開徵煮;5.129V

第2腳;待機0.9MV開機3.3MV

第6腳;待機0.8MV開機3.2MV

***補充;以上作廢。剛剛發現第2腳裝回時,焊接不確實,補焊後;蒸煮內鍋會加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NTC是連到3.7.8接VCC。待機;5152V,開徵煮;5.129V

第2腳;待機0.9MV開機3.3MV

幫你完善一點,看不懂!
NTC 一端是連到3.7.8接VCC,Vcc 電壓:待機;5.152V,開徵煮;5.129V
NTC 另一端接哪?IC  2 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你完善一點,看不懂!
NTC 一端是連到3.7.8接VCC,Vcc 電壓:待機;5.152V,開徵煮;5.129V
NTC 另一端 ...

NTC是內鍋與上蓋兩個串連,上蓋4P插座另2P是加熱絲,拔除後插電,會有警告聲。

另端接VCC,剛剛補焊後,會加熱了,可是炊飯還是H-02,猜想;這顆沒問題,應該主控IC的底座.清不乾淨受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你完善一點,看不懂!
NTC 一端是連到3.7.8接VCC,Vcc 電壓:待機;5.152V,開徵煮;5.129V
NTC 另一端 ...

上蓋NTC一端與肚臍NTC串連,另一端接主控第一腳。

剛剛指錯了,以更正,主控第二腳接兩個NTC串連點。

主控3腳-接504C的 5腳   主控4腳接504C的6腳。

所以就這兩個零件的問題了。

楼主:
剛發現兩個IC旁連到晶振的R2,燒到數字不清楚了,這顆量很多次,阻值吻合(忘了多少?現在量10M)印象沒那麼小,本想把主控IC吹下,彈背面零件多,工程大,現在也不用考慮了,幸好楊大俠那台還在,只有等了,沒遇到那麼硬的柿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發現兩個IC旁連到晶振的R2,燒到數字不清楚了,這顆量很多次,阻值吻合(忘了多少?現在量10M)印象沒那麼小 ...

R2 標示為 106 或 901
小弟用三光電表量測R2 為 10M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 標示為 106 或 901
小弟用三光電表量測R2 為 10M

謝謝您!我以為燒壞了,本來字很清楚,表示有異常發熱。

早上來拆下清潔看救得回嗎?

這顆主控配麵沒散熱,應該從上面就吹得下來,指示會黏住.怕硬撬起來,不知會不會把銅箔也請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我以為燒壞了,本來字很清楚,表示有異常發熱。

早上來拆下清潔看救得回嗎?

這種電木的 PCB 很脆弱溫度高一點銅箔就會分離不要用熱風槍,你那個八腳的 IC 不就是拆下來就掉銅箔。

你先前的敘述還是看不懂,可能的話還是畫圖來看否則真幫不上忙。

网友:
是的, 小弟也在學習怎麼查找問題, 反向工程去判斷線路設計原理;
如能繪製一下已檢查到的接線圖(加標示), 對於沒在板子前的人比較能理解, 才方便協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