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TUF-GTX1660-O6G-GAMING 缺1.8V案例分享 | 3V3_SEQ IC失效

楼主(2024-11-03):
(1)廠牌、型號: ASUS TUF-GTX1660-O6G-GAMING
(2)症狀: 無畫面,缺1.8V

(3)檢修過程:

確認整板供電對地二極值正常,上電缺少1.8V。

1.8V 供電IC RT6220(絲印6J=) VIN:12V EN: 0V
參考ASUS 3060 點位圖、電路圖,PS_1V8_EN經過蕭特基二極體接AND gate。

跑線路過孔到背面

AND gate 供電條件: VCC: 1.1V pin1: 3.3V pin2: 0V ,明顯3V3_SEQ供電異常。

3V3_SEQ IC APL5325(絲印25R*)

VSHDN:3.3V VIN: 5V Vout: 1.1V有時候0V Vset: 0.28V有時候0V

SET上下分壓電阻正常,判定IC失效故障。

剛好3.3V 金手指在附近,移除IC並飛線取代該供電方案,也少了故障的風險機率。

(4)上機測試:
平台
Heaven benchmark測試通過
(5)小結:
依照時序查供電,根據缺少什麼條件往前級追線路,層層撕開真正問題點。

至此完修,感謝收看。

歡迎意見討論與切磋。

(6)參考文獻:

    <1>一些點位電路圖 by 楊大俠

    <2>RT6220 datasheet

    <3>SN74LV1T08DCKR datasheet

    <4>APL5325 datasheet

楼主:
另一顆NV3V3 IC也掛了@@導致NVVDD之後的供電都沒輸出,再次移除IC、飛線大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一顆NV3V3 IC也掛了@@導致NVVDD之後的供電都沒輸出,再次移除IC、飛線大法

APL5325 真的很會壞,遇到幾張兩個都是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L5325 真的很會壞,遇到幾張兩個都是掛

至少是死透了,而不是要壞不壞的

公板電路圖用的料比較好NCP114~老化精算過後,過保就給你壞

TUF一點也不Tough 核心供電上的Dr MOSFET直接空氣散熱@@

楼主:
萬惡的25R*
從UP9512R EN查確定沒有收到,從這裡往前查線路不好釐清
改從前級1.8V PG追。
圖中這顆就是判別條件是否滿足的AND gate
pin1 0V、pin2 1.8V,說明問題就在pin1這路。
中間L425就是蕭特基二極體,公板電路圖的D505,各位可以猜到連接pin3的上拉電阻是哪顆嗎?!
直接移除NV3V3的IC,從原來的3V3_SEQ = 3V3飛線至pin1的上拉電阻上的NV3V3
完工~

分享追出來的手繪電路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萬惡的25R*

從UP9512R EN查確定沒有收到,從這裡往前查線路不好釐清

peter180兄
不知道這片顯卡是否還在手邊呢?方便的話請拍幾張供參考~

昨天我換顯存時 不小心碰掉了一些零件,目前找不到點位圖~
真搞不懂 為啥要設計這種超迷你迷你迷你電容,電阻.....

附上此顯卡電路圖
Asus TUF Gaming GeForce GTX 1660 CG165PI PG161-A00 Rev 1.00.pdf (2.62 MB, 下載次數: 5)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ter180兄
不知道這片顯卡是否還在手邊呢?方便的話請拍幾張供參考~

對照你的照片,M9、M10各缺一顆MLCC,恰巧在顆粒的中間一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