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聯電路計算

楼主(2024-11-04):
想知道下圖RT的阻值為多少?
如果我的理解沒錯的話理應為2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下圖的解答又讓我疑惑了
為什麼RT是變成2+1? 想請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我算3個並聯是=D,我非科生.覺得很納悶;沒負載點位置,要怎麼算,就好像用數學題考國文。

我的理解不知對不對?

网友:
電路畫法故意製造陷阱,題目跟答案敘述也怪怪的。
實際上就是三個同阻值電阻並聯。
等效電阻:6歐姆/3=2歐姆
每顆電阻電流:24V/6歐姆=4A
總電流:4A*3=12A
每顆電阻消耗功率:(24*24)/6=96W
總消耗功率: 96*3=288W

网友:
(D) 2 並不是 2+1 與解說對不上。

解說會不會是誤植了其他計算功率的,所以最後求得的答案是功率的W呢。

至於原因,一個猜想是被題目上說要問「歐姆(W)」的W所以才發生的。

有沒有要問題目的文字裡,歐姆的單位為什麼是 W 而不是 Ω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算3個並聯是=D,我非科生.覺得很納悶;沒負載點位置,要怎麼算,就好像用數學題考國文。

我的理解不知對 ...

是的電路ˋ其實就是3個6歐姆電阻並聯負載就是2歐姆

网友:
是不是 題目敘述  有短缺前文沒說完

既然貼圖2裡 已經 6.(D)    也就是 2歐姆
那麼解說裡 的 RT是變成2+1 ;
明顯'2' 已有出處 , 須對'1' 的來源出處賦予說法

我猜 是先有個[前文概述]再有一串問題  只是貼文少了前文內容
例如 24V電池斷路電流24A(有內阻1歐姆)之類

网友:
第一眼看到時...
"直覺"把水平兩個6歐姆並聯 6//6 = 3
然後,還是並聯 6//3 = 2, 總電阻RT=2
本來到此為止.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後來看 他人提到"電路畫法故意製造陷阱..."
回頭一看,也對. 簡單的(三個電阻並聯)電路"故意"畫成怪怪的"攞置"...

一般並聯,(教科書)基本上是這樣...
----------------------------
  |              |      |      |
電源         R1    R2    R3
  |             |       |      |
----------------------------

當然電路,要怎麼畫,考試要怎麼考...
有沒有陷阱,都是出題者用來考驗學生/受測者...

只是,最後題解說明,應該跟電路圖對不上來...
個人看法--從題目到題解,一整個都怪怪的
(也許是有人搞錯或遺落什麼訊息....)

楼主:
http://www.greatbooks.com.tw/backend/news/test_pdf/561.pdf
這是原文網址
當初忘記為了什麼研究了一下
差點懷疑人生
這麼說來我的理解應該是沒出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www.greatbooks.com.tw/backend/news/test_pdf/561.pdf
這是原文網址
當初忘記為了什麼研究了一下

剛看了一下,
想說會不會是解說別題.
看到第五題 1 ohm/1W 串聯 2ohm/4W 相當幾ohm/幾W

一開始,題目還看清,還在想"並聯"...., 1//2 = 2/3 ohm
嗯, 沒有小於1的...
結果是是 串聯...那W數的話...
1ohm/1W 最大就是1A, 1ohm還是1W,
那 2 ohm是2W(沒有超過4W)

最後 1 ohm/1W 串聯 2ohm/4W
就是相當於 3ohm/3W的電阻

-----
總結: 解說中的(5)是串聯總電阻
解說(6)實際是題目5的W數計算
真正 題目6 (反而)沒有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看了一下,
想說會不會是解說別題.
看到第五題 1 ohm/1W 串聯 2ohm/4W 相當幾ohm/幾W

他的解說也不全面....
只說了一個2+1歐
但完全沒有過程
也不知道怎麼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