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858D熱風槍溫度校正疑問

楼主(2024-11-05):
請教各位前輩

之前淘寶買的白牌熱風槍

雖然很少使用,但只要有用到,幾乎都順利解決問題,雖是白牌但不挑剔的話還行

不過有個問題就是溫度顯示實在挺浮誇的
之前吹BGA時,升到430°C才吹下來
這次換手機的充電插孔時,升到360°C才吹下來
我想說原廠是無鉛銲錫,溫度高一點很正常,但也不可能到350°C以上

所以我在想說在機身貼個字條註明顯示溫度和實際溫度
目前我想到的測試方法是拿根有鉛銲錫,一邊升溫一邊吹,等到銲錫融化就差不多是180°C

還是說有更好的做法?

网友:
我是用熱電偶測,有的電表有此功能,要不買一個幾十塊錢就有,我多年前買一個,後來覺得乾電池不環保,還改18650.充電一次,到現在還沒再充過,有自動斷電功能。

网友A:
手邊常用的幾個便宜溫度計

右上,室內溫濕計,依據此計決定工作室要開風扇還是空調。
右下,簡易熱像儀,觀察機器內部的溫度分佈狀況。
中間,高溫溫度表,耐高溫的熱電偶線可以測量焊接工具的溫度。
左下,局部溫度表,比較不準的熱敏電阻 NTC 用來測量散熱片的表面溫度。
左上,局部溫度表,新買的用來取代左下比較不準的舊品,NTC 是黃色薄片非常敏感,可以顯示最高與最低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邊常用的幾個便宜溫度計

那我趁雙11買個熱電偶線款式來校正一下好了,感謝~

网友B:
用K型热电偶,一般好点的DMM都带的。
但是,楼大你的风枪出风最用得有些小哦。不知您做BGA是摘掉风嘴的吗?
使用时的风量也是一个必要条件,特别对大面积、大热容的目标。
因此,使用热风枪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设备情况、使用对象来酌情调整的——即使您把温度调到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K型热电偶,一般好点的DMM都带的。
但是,楼大你的风枪出风最用得有些小哦。不知您做BGA是摘掉风嘴的吗? ...

這部分其實我沒有概念,畢竟我很少使用熱風槍
一次是修手機CPU虛焊,另一次就是換手機尾插的充電口
零件尺寸都在一平方公分左右
因為我很怕吹飛旁邊不相干的零件,一直都是裝著風嘴
且怕不小心開太大而發生慘案,風量都是調到3檔左右

我也在想說到時候要校正溫度,風量要開到幾檔比較適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部分其實我沒有概念,畢竟我很少使用熱風槍
一次是修手機CPU虛焊,另一次就是換手機尾插的充電口
零件 ...

有空多拿一些廢版子來練習,先拆再焊直到熟手也會建立信心。
熱風槍的溫度與風量都只是參考值,只有用熟工具建立經驗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部分其實我沒有概念,畢竟我很少使用熱風槍
一次是修手機CPU虛焊,另一次就是換手機尾插的充電口
零件 ...

beskur大,在校正出风口温度时,要看你具体的要求。怎么说呢,其实最终也只是个参考而已。
为何这么说?因为,热风枪的热偶在热风管电热丝出风端,它感知的温度如果是X,即使非常靠近出风嘴处的温度也还要比X低点的。
我在校正时,风量放在4,K型热偶放在离出风嘴最近的地方——老实说,即使你让热偶在出风口径向偏差一点,测得的温度也是不同的。
更何况在使用中风口都是远离目标物的,简单地说,目标获得的温度、热量是与风口的距离成反比、风量成正比。
这样,热风枪显示的温度只能作为一个参考,除非您用它焊一些需要将出风口离得很近的目标物。
使用中还要看目标位置具体的热容及散热情况怎样,如果是大热容、强散热的话,即使你用同样的设定温度、风量也不一定能快速拆焊器件。
所以您看,一些风枪老手动不动就把温度设定到夸张的4、500℃的高温,风量开到很大,适当控制距离,目的是快速拆焊——有时正常的温度、长时间的加热倒容易吹坏芯片。
一句话,熟能生巧,主打的还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