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車記錄器

楼主(2024-11-07):
Mio MiVue 538   2014年製

有插著電開機幾個小時,但無法保證正常,當零件機

PS. 沒有支架、沒有電源線、沒有記憶卡

7-11 運費 $61

网友A:
排隊,剛好有想嘗試改裝相關應用,有預期效果會發文分享。

感謝大俠無償分享!

网友B:
排隊  剛好有同機型故障 可拿來當零件機
感謝大俠無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隊  剛好有同機型故障 可拿來當零件機
感謝大俠無私分享

如果是螢幕故障的話,我有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螢幕故障的話,我有面板

不是 螢幕故障是 按鍵不良 再加上電池膨脹

補充內容 (2024-11-7 04:38 PM):
電池不好買只好用大一點的想用揹娃娃方式換上
無奈搬家所以一直未修延宕至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隊  剛好有同機型故障 可拿來當零件機
感謝大俠無私分享

既然有同機型的就給你當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隊,剛好有想嘗試改裝相關應用,有預期效果會發文分享。

感謝大俠無償分享! ...

還有一台 C330 (圖左) 就給你 + 12VHPWR電源轉接線 + 兩顆故障電源

PS. 下面圖二紅圈原本有固定膠,原本想改鏡頭沒成,焦聚跑了要調整,轉動調好後再上個膠固定

右側小喇叭,裝殼時黑線斷了,所以目前開機沒聲音要接一下

C330電池、喇叭線都是沒插座的,折來折去沒幾下就滿容易斷的 (538電池有做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一台 C330 (圖左) 就給你 + 12VHPWR電源轉接線 + 兩顆故障電源

PS. 下面圖二紅圈原本有固定膠,原本 ...

謝謝大俠~

鏡頭部分本來目的就是要拆出來調整焦距,這個小事情~

插座可以用主機板USB外接pin腳改裝一下、使用杜邦接頭就行。

沒時間的話用熱溶膠暫時固定一下即可。

晚上我再轉帳運費61元給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有同機型的就給你當零件

謝謝 那如何轉61元給您

网友C:
來遲了,想說裝後檔,當雙鏡頭用。

想歸想,一直沒有想好方案。

前檔車沒事的行車紀錄器常常睡死,

都要駛超過40分鐘才有可能突然醒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來遲了,想說裝後檔,當雙鏡頭用。

想歸想,一直沒有想好方案。

前擋也是MIO 538?

网友:
前檔是"車沒事"的行車紀錄器,跟車機連動的。

有人直接接上mirco USB燒行車紀錄器的。

因為牛頭牌"車沒事"的micro USB給的是12V。

補充內容 (2024-11-11 01:56 PM):
更正:不是micro USB ,應該是mini USB。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有同機型的就給你當零件

已下標7-11取貨付款  感謝楊大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