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vono Thinkpad X13 gen 1 的 LCD 大部分變綠

楼主(2024-11-07):
如主題 Levono Thinkpad X13 gen 1 的 LCD 大部分變綠
已經試過拆下外殻,重插 FPC ribbon connector 了,但還是一樣。

greenX13

greenX13

不知是否還能做什麼簡單的事,再確認問題的原因?
謝謝大家。

网友A:
外接正常嗎
如正常就先排除顯卡跟驅動問題
先檢查屏線兩端跟接口並做清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嗎
如正常就先排除顯卡跟驅動問題
先檢查屏線兩端跟接口並做清潔 ...

好的,我先試試。

補充內容 (2024-11-10 09:33 AM):
--------- 2024/11/10 -------
HDMI 外接螢幕,外接螢幕正常,可調解晰度
接主機板端的線清潔後重接,部分綠螢幕依舊。
所以是LCD壞?

网友:
不晓得楼大有没测试外接显示器怎样?
一般自带的内屏出问题,要么是屏自身的问题,要么插头接触问题,要么是连接排线(FPC)有断线。
驱动不大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
如果有同样接口的内屏,尝试替换法测试;如果还是如此,那要考虑排线、主板接口及接口芯片、显卡的问题了。
愿您早日修复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先試試。

補充內容 (2024-11-10 09:33 AM):

那就拆屏幕那邊的排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拆屏幕那邊的排線

LCD 液晶螢幕這一端的排線,拆面板需要整個拆 heat adhesive,拆了之後應該無法自行復原。
現在姑且以外接螢幕使用。
還是謝謝你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