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影馳 GTX1070 EX 8G 有時可以開機 有時 不認卡 求助!

楼主(2024-11-07):
今天去 回收場 看到 一個袋子 裡面裝4張顯卡 都長得一樣!
影馳 GTX1070 8G 問老闆 多少一張 他說150元 就挑一張買下了
明知道 一起丟出來的都是壞的 想說 買來練功 不會修 丟 網路賣個幾百元 也不會虧本
本來想4張都買 覺得個人功力不夠 還是放棄!
拿到 測試沒短路 直接開機 可以進入WIN10 可以看到顯卡 跑甜甜圈 跳出重開
不認卡 B2 跳過! 幾次後 放在旁邊 又再給他開機 又認卡 可以開機進入BIOS
卡有問體! 求助 電位圖 或是維修方向!

网友A:
老實說...可愛大應該買兩張的。

兩張卡同樣故障的機率低,至少有張狀況好的可以當對照組。

NVVDD 供電波形每相確認,也許只有一相出來?!

這個也是從論壇下載的,出處忘了><

GALAXY GTX 1060 1070 M75C.pdf (642.76 KB, 下載次數: 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實說...可愛大應該買兩張的。

兩張卡同樣故障的機率低,至少有張狀況好的可以當對照組。 ...

其實 我知道 都是壞的 但是 功力不夠啦 XD 不然我就多買一張了 XD
本來想全買 來掛網路賣 但是老闆 看大張 一張說要150元 想說 有點小貴XD
壞掉的卡 不是很好賣 就放棄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 我知道 都是壞的 但是 功力不夠啦 XD 不然我就多買一張了 XD
本來想全買 來掛網路賣 但是老闆 看大 ...

修好一張轉手就賺,回頭看多買一張的成本是小case~

网友B:
PCB 可以拆開拍來看看
我這可以幫你稍微比對一下

* 4張應該全收的,橫豎都是賺錢啊!!!

网友:
能收到顯示卡,真的是小確幸,四張全收喊價五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 可以拆開拍來看看
我這可以幫你稍微比對一下

我沒Q大的 好功力! 不然就全收了
話說一張 150元買來 就算不會修 拿去 賣 也不會虧錢 XD
1070 8G 看來行情 還有一點點!

网友A:
右邊上面兩相是FBVDD、下面四相為NVVDD 、靠金手指小電感應該是PEXVDD。

靠顯示介面的八角IC應該是5V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邊上面兩相是FBVDD、下面四相為NVVDD 、靠金手指小電感應該是PEXVDD。

靠顯示介面的八角IC應該是5V供電

當 可以開的話 有畫面 但是一下下就 掉電!
不能開的時候 有些地方的電壓不出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當 可以開的話 有畫面 但是一下下就 掉電!

不能開的時候 有些地方的電壓不出來 ...

按ˋ時序去查最先少什麼供電?

1V8有了,就是查NVVDD的供電IC條件,尤其EN信號與前級PG這一路

顯卡尾部有拉出測試點可以方便測量,如七樓最後一張圖

補充內容 (2024-11-9 01:35 AM):
"不能開的時候 有些地方的電壓不出來"   這個明顯缺供電,修出供電的話很高機率能撿漏!!

网友:
這卡復位應該是用0R直通核心
目前看起來27晶震最有嫌疑,樣子看起來太糟了
再來PEXVDD那位置跟微星差不多,可以列入關心對象
((如果回收廠那幾張還在的話,我也可以收來處理看看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當 可以開的話 有畫面 但是一下下就 掉電!

不能開的時候 有些地方的電壓不出來 ...

1.8 後面就是核心
核心主控EN可以追查U506 這個與門電路,看看1,2腳要為高,5腳要有VCC、4腳才會出NVVDD_EN
NVIDIA QUADRO P2200 維修案例
可以參考這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 後面就是核心
核心主控EN可以追查U506 這個與門電路,看看1,2腳要為高,5腳要有VCC、4腳才會出NVVDD ...

好的 我研究看看!畢竟我功力很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ˋ時序去查最先少什麼供電?

1V8有了,就是查NVVDD的供電IC條件,尤其EN信號與前級PG這一路

沒供電那個 UP1728 還有 右邊電桿一整排都沒輸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供電那個 UP1728 還有 右邊電桿一整排都沒輸出

up1728這個可以先不管,按時序這是最後才出來。

先將1V8之後的核心供電條件確認是否有欠缺?之後的顯存供電、up1728輸出的PEXVDD自然會產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1728這個可以先不管,按時序這是最後才出來。

先將1V8之後的核心供電條件確認是否有欠缺?之後的顯存 ...

今天 又去 回收廠 發現 其他3張 還在!就給我全買了!
不知道 壞卡這麼 好賣!丟 MARKET 一堆人要買! 蝦皮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 又去 回收廠 發現 其他3張 還在!就給我全買了!
不知道 壞卡這麼 好賣!丟 MARKET 一堆人要買! 蝦皮也 ...

轉手一張好卡就賺,比起主機板的需求高很多。

補充內容 (2024-11-9 03:51 PM):
只要不是1V8短路、燒毀或是外接12V短路都有機會修好。

補充內容 (2024-11-9 09:03 PM):
忘了還有致命的顯存供電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