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ASUS Prime H310M-D R2.0 VDDQ 跳動 微短路

楼主(2024-11-07):
病患: ASUS Prime H310M-D R2.0 REV.1.01

可觸發,按時序查供電 VPP: 2.5V VDDQ 1.2V跳動,之後的VTT、VCCSA也是如此。

從最先跳動的VDDQ供電查起,對地二極值異常低0.020,5V燒機燒不出來@@

以ASUSZ370-P為參考,先將PL2011拆開確認哪邊微短路,結果是供電IC端RT9088A。

拆掉IC對地二極值依舊沒有改善,確認點位圖相連零件,多數為MLCC、電解電容少許

想請問前輩們除了土法煉鋼的一個一個拆之外,還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案可以解決?

一個一個拆這個工作量太大了,而且不太值得...但又不甘心已經將問題縮小到這裡了

感謝~

參考文獻:

華碩 Z370-P CPU 12V短路 要如何排查出故障原因呢? by hmt0726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451-1-1.html

网友A:
把相關的SMD電容刷洗乾淨,
仔細用放大鏡檢查是否有表面變色(臉色發青)or裂痕?

電容看來沒有很多顆,
但都在記憶槽旁邊,沒法用熱風槍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相關的SMD電容刷洗乾淨,
仔細用放大鏡檢查是否有表面變色(臉色發青)or裂痕?

只能用洗板水擦過再練眼力了@@

頭痛的微短路...再不行就只能先晾一邊

補充內容 (2024-11-8 01:22 PM):
讓我在掙扎一下,先查電阻。有看到微短路的實例影片是電阻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