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高手.這led灯珠該怎麼接...

楼主(2024-11-07):
如圖打開了一個led燈泡.發現還有空的焊點(2,4,6,8,10,12)..異想天開直接焊上新燈珠.結果變成新焊上去的會亮.原來的燈珠( 1,3,5,7,9,11)全都不亮了.依我看起來像是1.2一組並聯去串聯,3,4一組以此類推...還是我看錯了.請指正. .請問該怎麼接才可以讓燈珠全亮呢.謝謝.

网友:
從電路板看就是兩顆並聯,減少R2阻值應可提高輸出電流,補上EC1可減少閃爍現象。

网友:
1. 2835 有多種電壓版本(3V, 6V, 9V, 18V, 36V), 新焊上的電壓有跟板上的一樣嗎? 若不一樣, 電流會跑電壓低的路徑

2. 就算電壓一樣, 限流電路, 並聯的 LED 只能分到一半的電流, 必需改變 R2 阻值增加電流才行(增加一倍)

加注: 不只有分不同電壓, 連功率也有分(0.5W, 1W...)

网友:
只有新補上的能亮  感覺是新舊LED電壓不同
使的恆流驅動後 致使電壓降低 所以高電壓的LED電壓不足 所以不亮

補上後 上電測量 LED 1號的正腳  跟 12號的 負腳 電壓為何?
再拆掉補上的 上電在測量一次 就知電壓有無變化
就知LED燈珠 是不是同電壓了

网友:
這是幾瓦的?led是幾v?大致可以換算出來

這又是偷工減料的led燈泡,上次蝦x買東西順便買了3顆,詢問賣家是不是110v,怎麼都很暗。賣家擺爛不回應,只能自認倒楣。

网友:
你不要焊上新的燈珠,點亮先直接量一下燈珠就知道幾V了,原則上現在的2835都是用9 V比較多,每顆大約是一瓦,現在你要從六瓦,直接變成十二瓦,加上這種類型的散熱不好,應該沒多久燈珠就陣亡了,個人是比較不建議再加上多的燈珠。

网友:
你接上新的(雙數)LED會亮,原來(單數)LED反而不亮

基本上 1跟2是並聯,要同規格(主要是同電壓特性)...
雙會亮,單不亮,基本上就是新的LED的壓降較低,導致原來LED電壓不足(不亮)...

正規可能要量,要測,還要買到同規格...

剛好有一個突發奇想...
原先(單數)LED,應該是比較同規格
新的(雙數)LED,你後裝應該也是比較同規格
所以原先裝在1-6(原有LED兩兩並聯,再串聯)
再把新買的裝在7-12(新的LED兩兩並聯,再串聯)
也許可以試試看...

如果新舊LED驅動電流差異不大,可能會亮的比較平均
如果新舊LED驅動電流差異大, 可能亮度會差很多...

註: 並聯LED兩者電壓(壓降)要接近/相同,串聯則是驅動電流接近/相同
最後就是LED的本身的亮度(流明)跟顏色(色溫)...

另外, DIY有風險,要有一定專業程度,還要小心僅慎為之...

网友A:
上边的坛友们说得很对,楼大您首先要搞清楚LED灯珠的设计电压,这可以用万用表在原先的灯珠正常工作时测量得。
因为有些灯珠属于多芯(多个发光二极管并联、串联得的COB型),因此工作时的VF不一定是3.xV哦。
看您这灯的NC焊盘,是与原先的灯珠属于并联的关系。如果您新加的LED灯珠VF是普通的3.xV,而原来的是大于3.xV的COB LED,那电流肯定被旁路了(走捷径)。
另外,如果原来的的确是3.xV的灯珠,就要看驱动电路提供多少的恒流了,也就是带载能力。如果小了的话,就让并联的两个LED灯珠同时变暗。
期待您的解决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边的坛友们说得很对,楼大您首先要搞清楚LED灯珠的设计电压,这可以用万用表在原先的灯珠正常工作时测量 ...

搞定了..我拆了另一顆同款灯泡的灯珠補上.就12顆灯珠就都可以亮了..在原本六顆的情況下.測得灯珠24V..補足灯珠後是26V ,散熱問題.有待測試.

网友:
你這燈泡散熱會是個問題,看起來幾乎沒有額外散熱面積,然後你又多焊一倍燈珠...

网友(2024-12-09):
個人認為先了解2835-2B6C的定義你可能會更清楚是怎麼一回事.這樣焊接上也不會困擾.可能只是廢話,每組只焊一顆LED.上面也標示正負接點,單純看應該極性弄錯導致不亮.這方面應該可以多了解一下.弄好了燈亮了.經驗值不就加上一點.很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我拆了另一顆同款灯泡的灯珠補上.就12顆灯珠就都可以亮了..在原本六顆的情況下.測得灯珠24V..補 ...

很好奇!這顆燈泡現在還正常使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