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 DELTA ADP-90SB BB 電解電容爆漿更換

楼主(2024-11-07):
  前陣子颱風天維護筆電, 其中一部電源供應器插上插座. 正要接筆電時, 聽到 "嘶…" 的一聲. 望向電供, 輸出電纜端噴出濃煙.

  心想該不會跟美國影集般, 交代完任務冒煙銷毀吧? 趕緊拔插頭, 拿起來還聞得到刺鼻的味道.

  拆模具一瞧, 電路板輸出側有一顆電解電容 "突頂", 以致防爆紋裂開了. 附近還有殘留不明液體, 應該是 "爆漿" 的電解液.

  蓋回模具插頭再上電, 已沒再噴煙, 接上筆電還跑得動耶!

  趁著週一去金融機構, 順道逛 "藥鋪" "抓藥".

∆ 銘板貼紙.

∆ 照片中央的這顆電容炸裂防爆紋.

∆ 購回的相同規格電子零件.

∆ 電路被層層的膠殼、鐵殼隔離, 不卸下是沒法解焊故障零件.

∆ 零件更換好尚未剪餘腳. 為何旁邊沒壞的也更換呢? 因為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怕旁邊的也被 "帶壞" 了嘛!

∆ 層層隔離殼組合回去.

∆ 空載直流電壓高於標稱值, 收工!

网友A:
都有心拆開維修了,怎麼不用日製電容?

网友B:
插头正确插拔法是先插低压端再插高压端,先拔高压端再拔低压端,目的有二,一是提防稳压灵敏度变差及空重负载突然变化导致瞬间稳压失控,二是电流低压端大高压端小,低压端插头座相较高压端复杂薄弱易损,带电插拔低压端电流大火花大插头插座就易接触不良或损坏,手机充电电动车充电等都应遵行“先插低压端再插高压端,先拔高压端再拔低压端”的原则。

補充內容 (2024-11-12 01:13 PM):
更正:遵循

网友C:
恭喜完修,小弟上次也是同事求救LCD電源燈一閃不開機,看到外接變壓器,磚頭敲開跟樓主一樣電容炸裂防爆紋,找同規格換掉就OK了

网友D:
我非常懷疑新購電容可能耐久性挺不住
這家大舟電容在這種交換式電源應用領域  我是未曾一見

當然在傳統實體電子材料店  幾乎只是能見到一般級
不說日商品牌 其實國內或是陸製好廠商也有不少 基本上能股票上市櫃的就都會有相應等級產品  因為高頻重載這領域是市場支撐  沒能力吃到這份蛋糕 經濟規模做不大
只是在傳統實體電子材料店 看不到這些產品蹤影  似乎他們思考慣性停在舊年代 偶而是有日製或ˋ固態電容 但也是稀稀落落不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都有心拆開維修了,怎麼不用日製電容?

我都是附近電子材料行,找到符合的耐壓、容值跟外觀尺寸就種上去了.
請問,大大會在哪裡買日制的電容? 甚麼品牌或者賣家可以推薦一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附近電子材料行,找到符合的耐壓、容值跟外觀尺寸就種上去了.
請問,大大會在哪裡買日制的電容? 甚麼 ...

去比較大間的電料行應該都有,把舊電容拿去給老闆看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心拆開維修了,怎麼不用日製電容?

  這是二修了, 首修是輸出纜線的焊接, 就是預料這一天才用束線帶固定即可.

  原因 SIMON1016 君替咱解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正确插拔法是先插低压端再插高压端,先拔高压端再拔低压端,目的有二,一是提防稳压灵敏度变差及空重负 ...

  曾見過 [新聞報導] 說行動電話充電, 要先插交流電端的充電器. 待電壓、電流穩定再將 USB 線另一端接上行動電話耶!

  請教他的論點成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小弟上次也是同事求救LCD電源燈一閃不開機,看到外接變壓器,磚頭敲開跟樓主一樣電容炸裂防爆紋 ...

  磚頭! 那模具不就 "體無完膚"? 咱是拿磨尖的一字起子, 加上鐵鎚沿著超音波接合處來回敲, 慢慢就有裂縫開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非常懷疑新購電容可能耐久性挺不住
這家大舟電容在這種交換式電源應用領域  我是未曾一見

  因為是跨行政區洽公時間緊迫, 順路就近選其中一家 "藥鋪" 了.

  體積比原爆的還小, 耐用性的確讓咱質疑; 待它再爆掉換別間揀它廠的.

网友F:
恭喜完修,請問如果換固態電容會不會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磚頭! 那模具不就 "體無完膚"? 咱是拿磨尖的一字起子, 加上鐵鎚沿著超音波接合處來回敲, 慢慢就有裂縫 ...

小心敲也是能沿著超音波焊接線裂開,因為小弟手上只有磚頭能敲

网友:
以前都用塑膠榔頭敲,但有時還是會敲破電路板不太保險。
後來改用虎鉗加膠墊來夾,試著夾不同面或對角找到脆弱點一下就能夾裂開,又快又保險 LED 燈泡也是如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曾見過 [新聞報導] 說行動電話充電, 要先插交流電端的充電器. 待電壓、電流穩定再將 USB 線另一端接上 ...

到底是“先插低压端再插高压端,先拔高压端再拔低压端”还是“先插高压端再插低压端,先拔低压端再拔高压端”?对于这个问题,以我对电的认知水平,我认为最优先着重要考虑的是稳定性(即可靠性)和电火花对插头插座的影响两大方面,以你这台故障電源供應器为例,台达笔计本电脑是大品牌贵重电器,如果是随机配的電源供應器应该是台达厂家质量认可的,质量应该是杠杠的非常耐用,就算这台電源供應器不是原配的,从电解电容外观判断也不算劣质歪货,任何电子元件用久都可能老化,但只要老化不太离谱,用合适的使用方法还是可以继续使用很长时间,你有没有想一想这台故障電源供應器为何上次用的时候完全正常,而这次一插交流电就爆电容?原因在哪?我认为是元件轻度老化引起空载时稳压系统反应慢导致瞬间稳压失控,输出电压超过25V引起爆电容,低压电解电容自然老化现象是鼓顶和引脚根部漏液容量下降,一般不会爆开冒烟,你这个电容十有八九是过压引起。新的電源供應器不论空载满载或满载突然转空载都能输出较稳定的额定电压,我们来假设稳压系统各元件的轻微老化参数变化综合引起歹慢0.1秒起控,空载插电升压快稳压系统来不及控制,造成超压把25V电容爆开了,但如果你先插笔计本电脑这端再插交流电源,笔计本电脑内有锂电池和滤波电解电容,锂电池相当于几十几百法拉级的水塘电容,带载后再插交流电,这台電源供應器带载启动,输出电压升压就慢点,假设升至额定电压需0.2秒,那么原来由于老化引起稳压系统歹慢0.1秒起控的缺陷就被掩盖过去了,你这台電源供應器如果先插低压再插高压,或许再用个十年八年这个电容也不会爆。我家48V电动车充电,就有充电途中因老婆先拔低压端立刻充电器冒烟烧100V滤波电解电容的实例。
再来说插电时产生的火花问题,以手机充电为例,交流这边插头插座是傻大粗结构,火花再大也无所谓可以忽略,手机这端的插头插座,相比交流端是细小多功能的精密结构,不光充电从这里进,还有数据传输从这里进出,耳机话筒信号也从这里进出,接触片细小紧密,带电拔插产生的火花就可能影响其可靠性和寿命。

補充內容 (2024-11-14 09:45 AM):
更正:怠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請問如果換固態電容會不會更好?

  固態電容主要用於較低壓範圍, 基本 < 25V, 高壓性能不太好.

  再者即是性價比的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先插低压端再插高压端,先拔高压端再拔低压端”还是“先插高压端再插低压端,先拔低压端再拔高压 ...

  咱抓到重點了. 分別是瞬間過壓 & 觸點火花了, 故建議先插後拔低壓端、後插先拔高壓端.

  聯想到在接駁蓄電池, 安裝時先接 (+) 再接 (-) 可避免在連接負極時產生火花, 降低短路風險. 拆卸時先拆 (-) 再拆 (+) 可防止工具意外碰觸車身或其它導電物體而造成短路. 這些步驟, 能有效提高操作安全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態電容主要用於較低壓範圍, 基本 < 25V, 高壓性能不太好.

  再者即是性價比的考量. ...

原來如此,常常看到爆電容的問題,一直想說除了成本固態電容耐用為什麼不普及化

网友:
純固態電容耐壓不高,適合高頻場合,其低頻的Irac並不突出,跟電解電容差不多。現在都朝向Hybrid發展了,可以兼顧兩者的優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