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奇美CHIMEI TL-32A500液晶電視開機無畫面維修

楼主(2024-11-10):
奇美CHIMEI TL-32A500液晶電視開機無畫面維修
好久沒發維修文,PO文來上加點熱度。
CHIMEI TL-32A500液晶電視,置於房間外殼近新,不是很常觀看!
因去年有修過同型的,這次再把詳細的維修過程分享。

CHIMEI TL-32A500_上電有待機燈號,啟動無聲無影…

①拆開後主機板(3in1),大陸牌的面板。

②去年買的檢測工具,300表示開路,新的LED燈條量測正常誤差值

③拆機過程如圖,新的面板很薄,拆開還得有工具,沒經驗的就看運氣。

④原LED燈條是直接鎖在背殼,燈珠已超壓(所以特別亮),散熱不佳燒掉其中一顆,全部就不亮!

⑤換新燈條下面加導熱膠帶,緊貼於機背殼。

⑥最裝組裝,主控板晶片原本薄的鋁片,得加貼散熱器,不然燒了就做白工!

⑦最後檢測,開機正常,電視回來了!

總結心得:新品牌剛出來,第一批通常都會很好;便宜的一定不會讓你玩很久!

网友:
恭喜完修

之前朋友一台42LX500D也是燈條壞,不過他的燈條很奇怪。

上機量燈條電壓,有一組怪怪的,直接把電阻移開~竟然就不會熄掉了

然後就這樣用吧!

网友A:
恭喜L大完修,真刺激拆面板@@

請教L大 "有待機燈號,啟動無聲無影"是因為背光問題導致開機條件不滿足才無法開啟嗎?

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L大完修,真刺激拆面板@@

請教L大 "有待機燈號,啟動無聲無影"是因為背光問題導致開機條件不滿足才 ...

應該是開機有聲無影(黑屏)
會無聲 應沒插信號源 或 輸入信號切錯 才無聲音 因無影無法知道切到哪邊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開機有聲無影(黑屏)
會無聲 應沒插信號源 或 輸入信號切錯 才無聲音 因無影無法知道切到哪邊去

謝謝海馬大釋疑!

我有台TV是有待機燈但是遙控開啟也是沒聲沒影,當初是壞電源板...

修好電源,卡在這然後就沒方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謝謝海馬大釋疑!

我有台TV是有待機燈但是遙控開啟也是沒聲沒影,當初是壞電源板...

TV 要先看有無開機動作產生
如 : 待機紅燈 開機後 會變綠燈  或 待機有燈號 開機後燈號消失

無影 有分 黑屏 (背光不亮)  灰屏 (背光有亮 無影像)
況且各品牌的故障情形 處理方針也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TV 要先看有無開機動作產生
如 : 待機紅燈 開機後 會變綠燈  或 待機有燈號 開機後燈號消失

謝謝海馬大解說,等有空、身體好些再從開機有無動作查起與背光這兩個優先排除。

网友:
燈珠已超壓(所以特別亮),散熱不佳燒掉其中一顆,全部就不亮!

燒掉其中一顆可以只换一颗,即把坏灯珠铲掉,找废灯条剪一颗亮的磨漆在原位按极性贴上焊上,由于可能灯珠型号参数不同,如果亮度不同再换其他废灯条的灯珠,灯条不耐用主要是“燈珠已超壓”灯电流过大过亮,最好是从灯电路上改变电阻参数调低灯电流,或者遥控进图像菜单调低背光亮度模拟量,如嫌暗再从图像亮度或对比度项调大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L大完修,真刺激拆面板@@

請教L大 "有待機燈號,啟動無聲無影"是因為背光問題導致開機條件不滿足才 ...

前段還有使用電功率檢測,但我沒拍照‧‧‧‧Wet老師都有詳例可查!
待機電壓.07W,啟動是7.4W, 啟動無聲也無影
用LED檢測工具測過,確定後再動手,免的錯路做白工。
二條是並接的,測過二條各燒一顆,斷路不啟動。
鎖在背殼上的燈條,連導熱膠帶省到都沒貼了
因去年網內好友分享一台同型的,修好又沒發維修文,有失論壇的宗旨,遇到了補一篇回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還有使用電功率檢測,但我沒拍照‧‧‧‧Wet老師都有詳例可查!
待機電壓.07W,啟動是7.4W, 啟動無聲 ...

感謝L大抽空回覆,我再研究相關案例。

网友:
有贴导热胶带的灯条坏的多了去,有贴导热胶带的灯条比无贴导热胶带寿命长些而已,关键是灯电流,现在产品在“计划报废”和偷工减料原则下,能省就省,反正保修期外坏厂家就没事了,坏了最好换新机,GDP节节高升。你这台32”电视还有12颗灯珠,我遇到小米32”电视只有10颗灯珠的,如果灯珠加倍到20、24颗,相同亮度下就可降低灯电流而耐用,节省了灯珠,为了达到高亮度就得加大灯电流,所以很多电视的默认背光亮度值都在100,灯珠电流与灯珠寿命成反比,如果是自用的液晶电视,最好用遥控进图像菜单把背光亮度值预先调低,经我维修的不管是否背光故障,我大多会预防性地调低背光亮度,可预期的故障,可以预防的先预防,别今天电源电路坏修好,过不久灯条坏,用户来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