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大同電視韌體.型號TA-ST4000A

楼主(2024-11-10):
1. 故障狀況是電視紅外線接收部分有時沒反應.遙控器確定正常有換支測試過測試過.但按鍵部分仍正常可作用.有更換過接收器總成仍一樣.也有量紅外線操作時電壓也會變化.所以感覺剩主板或是韌體問題
2.所以徵求大大是否有這台電視韌體.主板料號TH663C2
3.電視型號TA-ST4000ATA-ST40H10(可能相容)或TA-ST4300A(可能相容)
4.如果有大大有再麻煩幫幫忙.謝謝

网友A:
韌體問題可排除
因為只有可能發生 完全不行、完全可以這兩種

网友:
TA-ST4000A(TH663C2).rar (3.65 MB, 下載次數: 20) 試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韌體問題可排除
因為只有可能發生 完全不行、完全可以這兩種

因為接收器跟遙控器都已排除.所以只剩韌體跟主板.所以先使用韌體測試.不行再來找主板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