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烏骨雞學姐的不知名照明燈維修實例 Part Ⅰ

楼主(2024-11-11):
首先大家應該沒有看過我這麼乾淨的工作桌。

為什麼這麼乾淨是為了迎接這幾天即將來到的RF4 RF-7050pro FO19 三目顯微鏡,不過今天的主角不是它。

這個照片燈是咖啡哥送給我的,這個燈有魚眼,用起來非常亮,LED 的另一面是一片太陽能板,不過沒有接線,也沒有電池。

▼咖啡哥或其它人想要打開修理它,但是因為太陽能板黏住了螺絲,就暴力拆解了。

▼我換了一個2並的18650 電池之後,也把太陽能板的線補上就能正常工作了。

不過烏骨雞學姐用了幾天就又還給我,她說太陽能板有問題,充一天也只充不飽,她改用內建的Micro USB充電充了一個晚上也充不飽,我拆開看了一下是個沒編號的IC。

▼現在的電池電壓是3.7V,用電表測量一下Micro USB 到電池的充電電流。

160mA........,這當然要充到天荒地老了,那大約要多少才正常?這種大陸的便宜貨當初一定是裝低容量的電池,我還看過無印良品500mAh 的18650,我現在換成2個2500mAh並聯,時間一定拉長很多,不過正常情況下這顆SOP-8 不可能只輸出160mA。

烏骨雞學姐在叫我回家吃飯了,明天再來。

网友A:
工作桌太乾淨 會找不到物品放哪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桌太乾淨 會找不到物品放哪邊了

哈哈哈 跟我一樣 工作桌太乾淨 會找不到物品放哪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桌太乾淨 會找不到物品放哪邊了

通常很久沒有用的才會找不到,以前我有可堆疊的塑膠籃,手上工作的零件都一籃一籃放好,如果我拆這個照明燈就會單獨放在一籃,這樣倒是不會有找不到的問題。

网友:
好乾淨喔~~~~

楼主:
▼查一查也沒有啥問題,不知為何充電電流只有160mA?直接由下圖處供電發現電流上來了。

▼難道是Micro USB插座有問題?先補焊一下並且做清潔。

▼用電源供應器設定5V 接一條USB 插座測試。

0.9A就能接受了,這台的電力只有2格,今天先讓它充滿電,明天再補強太陽能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