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七彩虹 GTX1630 4GD6 靈動鯊 維修範例

楼主(2024-11-12):
又來賭卡 七彩虹 GTX1630 4GD6 靈動鯊 賣家表示 突然沒訊號,後測試偶爾能開,偶爾不行,風扇不行的時候不轉,行的時候正常轉
上機前測量 3v - 12v - 5v - 1.8v - PEXVDD - FBVDD 皆無短路現象

上電查看發現完全沒有任何電流,照經驗應該5v以後的供電都沒出

依照上電時序,追查1.8v 發現無電壓
測量該芯片各項工作條件,EN電壓偏低,導致芯片不工作,後續供電都罷工
以往GTX16系列幾乎都有功號檢測芯片,由功號監測芯片出BS_OK信號給1.8EN開啟條件,但唯獨這型號沒實裝
看布局該卡使用 AZ1117C LDO電壓穩壓器,分壓出5v,且再用5v透過4.99K + 10K 電阻分壓出3.3v,給1.8作為開啟
實測5V_PG有標準的3.3v,但透過100K(類似保護電阻),給到GS7303作為開啟,但實測只有0.5 ~ 0.7 浮動
路徑上電容也沒有出現微短路現象,那結果就應該很明顯,GS7303 損壞把1.8_EN 拉低

由於手邊沒有 GS7303 這顆IC,參照UP1728Q,發現特性非常相近,引腳定義完全一樣
幾乎可以互相代換,且計算FB 輸出電壓

基本上確定可以通用,直接做更換

更換過後上電,電流跑起來0.62,供電全出
1.8v也是準準的

簡易壓力測試,都能夠正常通過,至此該卡完成修復

*超級罕見的一個型號,性能約在1050Ti,這刀法...讓人摸不著頭緒

网友A:
恭喜完修! 本案係GS7303 損壞,請問如何找到UP1728Q這顆IC可以代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本案係GS7303 損壞,請問如何找到UP1728Q這顆IC可以代換?

因為經常在處理顯卡,有些供電就固定那幾個IC
找到相同的引腳定義,還要比對其特性
確定都很相近的話才能嘗試更換,但當然還是原型號更換安全點

网友:
算是GTX1650的精簡版,免外接電源及適合ITX的入門卡。

网友:
感謝分享寶貴經驗,使我獲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