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今天改裝自行車的後照鏡。

楼主(2024-11-13):
▼烏骨雞學姐的自行車手把上沒啥障礙物比較方便。

▼我的就只能往中間裝。

裝完後拉不緊不能固定,不知道有沒有裝錯?

网友:
這種固定機構我也吃過虧,只是用途是在腳架。

鎖完也是容易因為多次動作導致鬆鬆的、滿頭懷疑自己、懷疑人生。

後來被家人嫌棄,到自行車行換了一個傳統腳架@@

後照鏡可以挑360度插入式多角度後視鏡

网友A:
來 來 來 來我ˊ這邊拿電動微型二輪車用的 圓鏡 跟 固定座  一定不會晃動

网友:
去年也遇到這種問題,後來剪一段舊式黑皮帶,墊著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來 來 來 來我ˊ這邊拿電動微型二輪車用的 圓鏡 跟 固定座  一定不會晃動

這種兩光牌後照鏡固定的方式是類似皮帶那樣,而且帶子是偏硬少彈性,要剛好扣緊不容易。

當然也不排除是我不會安裝。

网友:
用報廢的輪胎內胎皮當襯墊與增加摩擦力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兩光牌後照鏡固定的方式是類似皮帶那樣,而且帶子是偏硬少彈性,要剛好扣緊不容易。

去單車店.跟老闆要一條報廢的內胎.剪一段切開墊在內側.這種硬式的會轉.一般是摩擦力不夠打滑了.墊上橡膠內胎就行.有矽膠片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兩光牌後照鏡固定的方式是類似皮帶那樣,而且帶子是偏硬少彈性,要剛好扣緊不容易。

老大早安:
如果只是如照片那樣扣緊,就是墊上內胎也無法鎖緊,需要螺絲鎖緊式固定
3#sa2086 大主動表示 就採用他圓鏡組 潮流美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種兩光牌後照鏡固定的方式是類似皮帶那樣,而且帶子是偏硬少彈性,要剛好扣緊不容易。

看看  看看  是不是合用

上面  長型後照鏡  M8螺紋  總長約24公分 鎖入後約23公分
中間  短型後照鏡  M8螺紋  比較短小精幹
左下  手把鎖物架  右下  後照鏡固定座(M8螺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看看  是不是合用

上面  長型後照鏡  M8螺紋  總長約24公分 鎖入後約23公分

哈哈哈!這太大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這太大了吧!

你那個沒彎出 我怕人坐上去 無法看到後面 只看到自己身體
只要鎖上不凸出手把太多 比較好看清後方
那吊物架 能吊物品 安全帽 能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個沒彎出 我怕人坐上去 無法看到後面 只看到自己身體
只要鎖上不凸出手把太多 比較好看清後方
那吊物 ...

哈!海馬果然是內行的,我這個小照後鏡裝在這位置就只能照到我自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海馬果然是內行的,我這個小照後鏡裝在這位置就只能照到我自己。

那寄兩組長的過去 如太長能鎖進中間一點
我這邊只有  7-11  萊爾富  全家 店到店看哪個合適
不要寄貨運 離我6公里

吊物架鎖越中間越好  不然吊物品在騎時 會偏一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寄兩組長的過去 如太長能鎖進中間一點
我這邊只有  7-11  萊爾富  全家 店到店看哪個合適
不要寄貨運  ...

千萬不要寄給我,我基本上會搞砸的機率很大,我把自行車騎去給你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千萬不要寄給我,我基本上會搞砸的機率很大,我把自行車騎去給你裝。

搞砸  才怪  將固定座先鎖上手把 在裝後照鏡(都是正牙的 鎖入在固定緊而已)

要不要拍視訊給你看 怎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砸  才怪  將固定座先鎖上手把 在裝後照鏡(都是正牙的 鎖入在固定緊而已) ...

wish來了!wish來了!香蕉趕緊收起來........錯錯錯!香蕉趕緊拿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來了!wish來了!香蕉趕緊收起來........錯錯錯!香蕉趕緊拿出來。

沒香蕉可吃了  倉庫移位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sh來了!wish來了!香蕉趕緊收起來........錯錯錯!香蕉趕緊拿出來。

目前是電動微型二輪車掛牌之亂
所以要來 要先確認時間 都在跑監理站驗車領牌

還是寄給妳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是電動微型二輪車掛牌之亂
所以要來 要先確認時間 都在跑監理站驗車領牌

千萬別寄給我,應該我也不會裝,你還是先忙你的,我現在也有事要忙,等過陣子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