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多功能光耦測試儀 在線測試工具 MOS三極管IGBT可控矽

楼主(2024-11-14):
少了RF4 0.5X物鏡導致鏡頭距離太低就卡在這裡只能"看",再逛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一起買?嘿嘿!看到一樣沒買過的工具了。

▼我看也買一台TO2P 充電款回來玩一玩好了。

連結在下方,有興趣的自個跟惠民通購買囉!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23492014499

网友A:
請問3腳位的.如何在線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3腳位的.如何在線測試?

哈哈!我都還沒買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3腳位的.如何在線測試?

看到一個影片,它可以測多種電子元件,所謂在線測試應該指4腳的光耦合,並不是所有零件都能在線測量。

https://www.douyin.com/search/ig ... 7409952753998400795

不過聽烏骨雞學姐說還真有會員問她有沒有在賣這支測試器哩!

网友A:
我之前diy的多功能測試儀,三極管.有些可以,忘了是NPN還是PNP,須把基極(+,--)脫離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diy的多功能測試儀,三極管.有些可以,忘了是NPN還是PNP,須把基極(+,--)脫離才行。 ...

老手應該不需要用這種工具,有的一台指針三用電打天下,會買的一般是新手,我也有請烏骨雞學姐買一支,就想看看它的設計及製作工藝如何?

楼主(2024-12-21):
請烏骨雞學姐還買幾支進來賣,也拿1支來把玩。

▼它的電路板銅箔鍍錫就看起來很厚。

▼最上面這個是TO-220 的,電路板上印G-C-E,也就是IGBT,不過我拿個MOSFET 插入測試也可以,好的會亮綠燈,壞的就不亮燈,反著插燈也不會亮。

▼如果是TO-247 和TO-3P 的就用這個位置。

▼TO-92 型的插下圖的位置,插錯腳或壞掉燈不會亮,不會燒零件。

SOT23 也能測試喔!

▼這個位置是測試TL431 專用的,也是好的就亮綠燈。

▼下圖的位置是離線測光耦,老樣子,也是好的就亮綠燈。

▼它也能在線測光耦,它的針腳是尖齒狀的,通常在測試低阻或電橋的測試棒較常見。

光耦不用從電路板拆下來的確也能測試,只是不知道準確性有多高?

感想︰它的電路板應該是我看過大陸相關產品中最滿意的一片。

网友B:
看起來電路板這些焊點(測試點)的銅箔很厚,可能是用厚銅基板(20 Oz)。
但不知貫孔(Via)的電鍍是否也有加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電路板這些焊點(測試點)的銅箔很厚,可能是用厚銅基板(20 Oz)。
但不知貫孔(Via)的電鍍是否也 ...

我用RF4 顯微鏡也看不出貫孔有無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