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276HL 畫面有四條線條閃爍, 接觸不良?

楼主(2024-11-15):
螢幕型號: Acer V276HL
問題內容: 如圖片, 螢幕算時常出現這有四條線條閃爍, 而我只要壓緊一下正在使用的 DVI孔, 線條就會不見, 但有之後又會跑出來. 我曾經拆開使用接點清潔劑清潔DVI 接孔和焊點但無效, 檢查DVI 接孔也沒有焊點空焊問題, 會不會是需要換掉DVI 孔就好了?

楼主:
有換過線了, 連顯卡也有換過...

网友:
先換vga訊號,如果vga訊號的畫面是正常的,就可以排除是面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