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釣魚的>象印電子鍋

楼主(2024-11-15):
接;<問題求助>象印電子鍋NL-AAF18故障碼E-02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422-1-1.html

<問題求助>象印電子鍋這個零件是甚麼?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514-1-1.html

很難搞!
會釣魚的象印電子鍋,每次拆下零件,再裝上後可正常開機煮飯,但第二次.再開機就顯示E-02,來回至少20次,然後情況會漸漸嚴重。

這台故障原因;澱粉泡沫溢出,電源版及主控版全部中槍,到手時;內鍋及蒸煮釜有清乾淨,但上蓋膠條有多個破損缺口,猜測是:泡沫侵入線路板,感應異常,煮到燒焦,內鍋底部也有洗到脫漆的跡象。

拆下線路板刷洗乾淨,換下故障零件,有正常煮2-3次,感覺有漏氣,飯粒表面太乾,處理好不漏氣後,感覺溫度太高,於是調整R117阻值,完美的恰到好處,第二天要煮時;E-02出現,從此就被釣魚了,每換一個零件後,可正常煮飯,過了N次後,換下零件或拆下.感覺正常,重新裝上.可正常,但關機重開就會跑出E-02。

最後拆下IC3時,底部黏了幾顆點狀,澱粉乾到屍體,心想是主控也是如此,正想也拆下清理時,83老師說電木板.不耐熱,最好不要這樣做,那就只有等楊大峽大的那台;同型號,來比對數據。

感謝熱心的楊大!收到後;先煮水測試,功能正常,放涼後.比對待機時各路輸出電壓,相差無幾,個人判斷不是問題點,於時開始建立正常主控,二極檔各腳為數據;
紅筆接-;

黑筆接-;

比對後發現差異處很多,於是更加確定主控問題,拆下看個究竟吧!

不出所料;沾滿硬化屍體,照片看只有大面積的大圓點,其實腳位旁也很多。

也如老師所言;3個銅箔脫離,細銅線補上,測各點數據,只有少數幾處,數值略有不同,裝上測試;可正常煮飯了,可是最高功率.只有130W左右,這樣確定不行的,關機重開;又是E-02,

結論;不知主控IC到手前就內傷,還是被我折騰受傷的,反正經驗結論就是少碰為妙,小心是會懷疑人生的,因為他也跟人一樣,吃下五穀,會變得難以捉摸,不是單純可控的機器。

楼主:
感謝楊大寄給我同型號電子鍋,感恩~~~把兩台比較好的零件,組成一台,好完美!本來煮飯時側邊稍微會漏氣,有水氣痕跡,現在不會了。

標準保溫1.5小時,打開還是有很多蒸汽,中午吃飯切換睡眠保溫,至晚飯保溫7.5小時,完全沒有太乾的感覺,可說就像新的一樣,舊的用十幾年,即使加強氣密,還是會些許漏氣,可功成身退了。

求救;怎麼短褲無法來這裡穿。
https://youtube.com/shorts/AYcyDN47Bcc?si=d7XO783J-fcyEdMz

米粒較黃的是糙米。

楼主:
感謝big619大!搞了半瑱,原來走錯路了。

*****氣密不良.大致因為;膠條沾黏糨糊,平常擦拭乾淨即可,再不行就拆下泡(煮)熱水,可容易清潔.恢復彈性

网友:
恭喜完修?{n_088:}

我家這台我也不想搞...該有的進陶都有,輕重症程度差別而已@@

眼不見為淨,飯熟了就手動切到睡眠,要吃飯就先關電。

等到下午1400左右再切保溫,大約隔三十分鐘才能切到睡眠。

這樣"手動控制保溫"至少到晚上米飯都不至於變乾的,維持及格的水準。

若要維持新品水準...請小朋友出來!

不想處理的,以上參考看看。{n_141:}

网友:
這種電木材質的電路板很費工很容易斷線,如果還想再搞可以在明亮的燈光下一條條線路慢慢看,可能可以找到要斷不斷的線,也可以先從零件面下手,找出哪個零件會搖其底下的銅箔就有可能斷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楊大寄給我同型號電子鍋,感恩~~~把兩台比較好的零件,組成一台,好完美!本來煮飯時側邊稍微會漏氣,有 ...

複製網址
https://youtube.com/shorts/AYcyDN47Bcc?si=d7XO783J-fcyEdM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