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實例分享] 插座雨遮安裝

楼主(2024-11-15):
有一天發現,陽台的洗衣機沒反應,直覺不會是壞了吧,Fxxk,才買一年多。
不對呀,恆溫熱水器的面板,也不顯示。

打開總電箱,果然是跳了,復歸後一切正常。省了一台洗衣機的錢。
後來,只要雨下大一點,又會跳。

我把插座拆開,原來是白色跟黑色間有縫隙,易滲水,聽說這就是"盛名在外"中一電工的插座。

本來這也沒什麼,把它黏實一點就好了。
不過這個地線的銅片掉出來了,不知道怎麼裝回去,試了半天就............不見了。

我着實苦惱了一陣子。 後來靈光一現,不接地線了,把它換到不會淋雨的地方。
先前拉這條線的師傅,也只拉了火線跟中性線,沒接地線。

那原來的插座呢?國際牌的耶~
就換過去,可能會淋雨那裡了。也不是說會淋雨,就是會稍微噴到小水滴。
瓷磚縫,可能也會有水濕潤過來。

想起來了,以前塑膠袋那裡是很一大片珍珠板,我嫌不美觀就拆了。原來是擋雨用啊。

插座周圍,沒矽利康,用卡夫特塗上。
之後就沒跳電了,只是有風有雨時,面板上偶爾會看到小水滴。

為了因應更大的風雨。 本來我想剪個塑膠牛奶罐或是洗潔精罐,把四周圍圈起來。
這不有現成的嗎?原本是用在電動車的充電插座用,很多都在戶外啊。
用美工刀修個缺口,以免卡到電線。

周圍有附一圈泡棉雙面膠,如果您的牆面是平的,貼上就OK了。

可是我的牆面不是平的,又沒矽利康。
找一找,有UV膠。

透明的哦,搭配這殼剛好。

照個UV燈固化後,這個角度可以插插頭。

插好插頭,還有半殼可以蓋下來。
希望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不要大風大雨。

网友A:
我以前任職公司一些地方會清洗,牆面上的插座、開關都有蓋子,這個一定有現成的,沒工具動手的可以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任職公司一些地方會清洗,牆面上的插座、開關都有蓋子,這個一定有現成的,沒工具動手的可以參考。 ...

有看過幾種都不盡理想。

有蓋子的,蓋住就不能插插頭;插插頭就得開蓋。
有屋簷又能插拔插頭,屋簷就只遮一半。

剛好淘寶看見這款,想說大電流的電動車充電都沒問題了,就買了。

网友B:
跟大牌子的一樣,省了好幾百元!

楼主:
昨天裝好以後,晚上,台南下了一夜的雨。
對,我就是趕在天兔颱風來之前裝一裝的。

風還沒有很大哦,已經噴了一堆水珠。(下半殼也有,只是我開關開關抖掉了)
如果沒有這個蓋子,就是往插座面板上噴了。

磁磚縫,也會有水滲過來。
現在插座旁那條縫(藍箭頭上方那條),用膠給擋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大牌子的一樣,省了好幾百元!

之前有考慮。看圖片中的厚度,相信國際牌的做工還是不錯的。
因為小弟現場有分接一條電線出去,這些賣家又不拍插座背面圖,我可能會接,又可能不會接,沒把握,所以就沒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有考慮。看圖片中的厚度,相信國際牌的做工還是不錯的。
因為小弟現場有分接一條電線出去,這些賣家 ...

這個插座本體也有角度向下所以防水性更好(不會積水),用到的插座或開關也是標準品接線方法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插座本體也有角度向下所以防水性更好(不會積水),用到的插座或開關也是標準品接線方法一樣。

這樣看起來,我好像會接呀。
現在這個殼,耐候性不知如何,如果哪天"忽"去,我就來換名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樣看起來,我好像會接呀。
現在這個殼,耐候性不知如何,如果哪天"忽"去,我就來換名牌的。 ...

要不要考慮
下次改個戶外密封防水盒
然後換這種的連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考慮
下次改個戶外密封防水盒
然後換這種的連接器

插頭插座都換掉的概念嗎?
年紀有了,複雜的活兒,吃不消呀~

网友D:
裝在戶外插座最怕水進去,久了會短路繡蝕。拉到家裡插比較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裝在戶外插座最怕水進去,久了會短路繡蝕。拉到家裡插比較實在

是可行啦,我家的冷氣室外機,就是直接拉一條220V電源線+銅管到陽台。
不過入戶的洞已經封好了,還是乖乖用陽台的插座吧。

网友E:
電線跟牆壁中間有打膠嗎?很多例子是雨水打在這邊.順著電線背後流進去.網上很多冷氣室外機電線進入室內沒倒角進去.雨水也跟著進去室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線跟牆壁中間有打膠嗎?很多例子是雨水打在這邊.順著電線背後流進去.網上很多冷氣室外機電線進入室內沒倒 ...

有哦~
我沒有辦法驗證效果,不過我的兩瓶UV膠,一瓶稠一點,一瓶稀一點,都有盡量往電線靠牆的縫隙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