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磁吸式顯微鏡手機支架

楼主(2024-11-16):
雙眼立體顯微鏡要上手機架用手機攝影很簡單,只要加購顯微鏡手機支架就可以,但手機要拿來拿去裝上拆下有點麻煩,尤其這種傳統手機夾每次裝上鏡頭位置就要重新調整一次很麻煩,所以 DIY 改良的磁吸式手機架就應運而生(掏寶找過了沒人賣)。

改造所需的物件很簡單,除了顯微鏡手機支架外還需磁吸充電手機與磁吸卡包就可以了。
改造第一步是拆掉手機夾的夾爪與內部彈簧,下圖左側。
第二步是貼上雙面膠在手機夾內側與磁吸卡包的外側。

第三步是調整螺絲讓鏡頭與手機鏡頭位置符合,完工。

使用,手機往磁吸支架ㄧ貼就能使用,要隨時換台磁吸手機也行,鏡頭位置都不用再調整了。

隨時都能觀看或拍照了。

PS:手機與磁吸卡包越新款磁力就越強,磁力越強定位就越準,與手機鏡頭畫素會一直進步相同道理。

网友A:
嗯!下次買一個回來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下次買一個回來玩。

你是三眼的應該是玩 CCD 才對怎麼會想玩我這種克難版。
你那個單筒顯微鏡應該是可以拆下 CCD 改裝到三眼上才對,期盼你的改裝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三眼的應該是玩 CCD 才對怎麼會想玩我這種克難版。
你那個單筒顯微鏡應該是可以拆下 CCD 改裝到三眼 ...

是的,CCD 可以拆下,理應也能裝上,我有好幾個工業相機,規格最好的是一個HDMI 1080P,它FPS 有60偵,當時一顆近千元人民幣,後來就很多事情、疫情、生病等等原因沒有再接觸這些了。
這種產品每年出新款,連遙控器都變成標配備,如果要追求就是個無底洞,我是看上RF4 有數位電表的工業相機,只可惜它只有2K,雖然2K的效果已經比我這顆1080P 的好,但是現在還買2K實在有點可惜。

再等等看它那裡時出有數位電表的工業相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三眼的應該是玩 CCD 才對怎麼會想玩我這種克難版。
你那個單筒顯微鏡應該是可以拆下 CCD 改裝到三眼 ...

對了!我也在大陸看過做顯微鏡的業者有賣一種夾具,它可以把待測物翻轉角度,還能照的很清楚,我已經忘了那個叫什麼了,所以要買真的買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CCD 可以拆下,理應也能裝上,我有好幾個工業相機,規格最好的是一個HDMI 1080P,它FPS 有60偵,當 ...

1080P 跟 2K 不是差不多嗎何必再買,如果是想要 On Screen DVM 功能應該可以不必又不是主業修手機。
想上4K 也要換 4K 螢幕,我甚至懷疑這些三眼體視鏡的光學鏡片是不是真有 4K 的分辨率。
所以 1080P 的 CCD 先拿來裝三眼玩看看,搞不好在同ㄧ CCD 下其數位影像品質還輸單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80P 跟 2K 不是差不多嗎何必再買,如果是想要 On Screen DVM 功能應該可以不必又不是主業修手機。
想上 ...

第三目应该是单光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80P 跟 2K 不是差不多嗎何必再買,如果是想要 On Screen DVM 功能應該可以不必又不是主業修手機。
想上 ...

有時玩過頭了,其實會買體視顯微鏡就是為了不用插電,結果越買越多又回到要插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時玩過頭了,其實會買體視顯微鏡就是為了不用插電,結果越買越多又回到要插電........。 ...

那個 LED 光源還是要插電的,當然可以改成吃行動電源的。
懂了,要再買手機轉接支架來玩也是為了不用接線與插電。
體視顯微鏡最大的好處是整體體積較小且不用開機馬上就能用相對於單筒顯微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