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HILIPS 65PFH5280/96 液晶電視背光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4-11-17):
PHILIPS 65PFH5280/96 液晶電視背光故障維修實例

1.型號~PHILIPS 65PFH5280/96

2.故障情形~背光不良,畫面右半邊很暗

3.內部照

4.電源板

5.主機板

6.LED背光驅動板

7.邏輯板

8.面板型號

9.先從外部測試LED通電狀況:
第一組點亮電壓~66.9V

第二組點亮電壓~67V

第三組點亮電壓~66.9V

第四組點亮電壓~67V

10.點亮電壓皆相近初判LED似乎正常,輸出插座插回上電開機竟然全部正常點亮:
第一組輸出電壓~71.57V

第二組輸出電壓~71.63V

第三組輸出電壓~71.42V

第四組輸出電壓~71.42V

11.開、關機多次都正常,拍打機體背光也不會閃爍跳脫,想說65吋很大台不想拆換燈條,所以組裝起來連續測試數小時都OK,隔天再開機測試~傻眼~又重複故障了
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2.測試儀檢測LED燈珠每1顆皆會亮,架構為全機96顆3V LED,總共12支燈條每支燈條有8顆LED,3支燈條串聯為1迴路,共4迴路。
上電開機右邊LED點亮正常,左邊LED亮一下馬上暗掉,應該是LED老化導致背光驅動板保護電路啟動

13.準備一套新燈條更換

14.新燈條更換完成點燈測試OK

15.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燈條測起來正常,電視就是點不亮,
然後換新燈條又能完修,
就是這種案例讓我對"LED電視背光測試儀"買不下手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條測起來正常,電視就是點不亮,
然後換新燈條又能完修,
就是這種案例讓我對"LED電視背光測試儀"買不 ...

就是要買,簡單方便便宜。

這種狀況少見十之八九而已,搭配使用ˋ年份4~5年以上全換了就是了,不用想那麼多。

网友:
BOSCH IXO 三代。

楼主:
學姊賣給我的,還有原廠鐵桶包裝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買,簡單方便便宜。

這種狀況少見十之八九而已,搭配使用ˋ年份4~5年以上全換了就是了,不用想那 ...

如果要單顆測試燈珠 我都是用指針三用電表 順便看二極體阻值來判斷好壞

用 LED 測試儀真的好用 但碰到老化的有時會誤判
更何況明明 LED 燈珠已斷路 碰到 LED 測試儀高壓衝擊 有時又會亮起

全換是正確的

网友:
想到以前LED 電視背光燈珠壞了都"背娃娃"處理,可是不用多久就換別串故障,換燈珠需要拆面板風險很大也很費工,要換就全換一次解決。

网友:
印象中~
LED剛出來燈條還不好買~~
有換過燈條上的燈珠~
結果會出現光圈~
只能背娃娃~
以前LED比較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