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廠牌] PHILIPS 65PFH5280/96 液晶電視韌體程序

楼主(2024-11-17):
PHILIPS 65PFH5280/96 液晶電視韌體程序

PHILIPS 65PFH5280_96 GD25Q32.rar (3.11 MB, 下載次數: 24)

楼主:
這個一定要下載備存,有一天你會用到。{n_087:}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一定要下載備存,有一天你會用到。

我已經不信任電視這個定時會定時損壞的科技產品了,這次我就買了一台27吋的螢幕來代替那台32吋的電視,雖然那台電視也是當螢幕使用,但是一般來說,螢幕的壽命會比電視來的久。

現在客廳使用32吋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大小了,32吋螢幕的價格也是四至五千(1920*1080),比起一台32吋的電視(1366*768)還便宜,至少也有一個HDMI,配合第四台的機上盒,也是夠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一定要下載備存,有一天你會用到。

的確!!  剛收張ASUS RX470認得到GPU,但要跑甜甜圈只看到內顯就是沒有RX這張卡的選項

HIVEOS線上刷也報錯誤訊息,拆下來換一顆刷了低頻率的VBIOS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