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 讀取 2.5IDE硬碟的問題

楼主(2024-11-17):
筆電故障無法開機,將裡面日立製30G 2.5吋IDE硬碟取下,
買了專用接頭讓我的桌電讀取,
有順利過電並讀取成功,
但讀取過十秒左右,我的win 11桌電自動關機,
並顯示藍底白字:
停止代碼:SYSTEM THREAD EXCEPTION NOT HANDLED
失敗的項目:Ntfs.sys
請問個位高手這首哪個環節出問題?

网友:
很有可能是  日立製30G 2.5吋IDE硬碟 故障。
你的舊筆電沒裝硬碟可以開機到 BIOS畫面嗎?
如果硬碟裡面有重要資料,沒把握之前不要動它。

也有可能是
  • w11 驅動程式問題。
  • 轉接頭有故障。

网友:
挽救硬碟時,作業系統最好是跟被挽救的系統相同,
從DOS開始,在DOS底下格式化的軟碟,放到WIN95讀取,只要是防寫沒有扣上,在回到DOS就讀取不了,一定要在95系統底下格式化才能用。
再來就陸續有這樣的現象,低階用的磁碟,放到高階系統用過後,在回到低階系統就會怪怪的莫名其妙,不是在高階系統寫入的檔案在低階系統看不到,不然就是顯示磁碟錯誤。

网友:
不建議樓主這樣的做法,你可以用隨身碟,下載USBOX灌進隨身碟。
用哪一版就看你要救援的電腦版本,選相對較近的就可以。

建議用一台二手的筆電當中轉,用隨身碟開機。
裡面有各項工具可以讓你把資料先轉出來,也不至於發生直接用現役電腦接硬碟出事的狀況。

网友(2024-12-18):
樓主您沒有USB快捷線嗎,您的敘述好像是用IDE轉SATA轉接板裝內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