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聯吸塵器電池問題

楼主(2024-11-20):
好不容易挖開電池了!!!

但很怪的是
我用電表一顆顆量

只有電池5 6 7還有4V
1~4都只有2.多V~3V而已

But

我看電池排列
跟一顆顆量測
電池正負極都標在照片上

但是!!!!
第一顆電池量出來的電壓
居然是反的????

理論上排列應該是
電池1下面的負  是0V
電池7上面的正  是25.6V(就7顆滿電電壓)
電路板也明顯的標了+- 跟我推論的一樣

但是為什麼電池1量出來卻是反向的????

附上電池斜上角度照片

网友:
貼圖方法請依下方教學︰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沒有把握的話請先在新手練習區試一下。

楼主:
不知怎編輯我重貼全文好了!!

好不容易挖開電池了!!!

但很怪的是
我用電表一顆顆量
電壓怪怪的(請看下圖)

只有電池5 6 7還有4V
1~4都只有2.多V~3V而已

But

我看電池排列
跟一顆顆量測
電池正負極都標在照片上

但是!!!!
第一顆電池量出來的電壓
居然是反的????(照片最左黃色的那顆)

理論上排列應該是
電池1下面的負  是0V
電池7上面的正  是25.6V(就7顆滿電電壓)
電路板也明顯的標了+- 跟我推論的一樣

但是為什麼電池1量出來卻是反向的????

附上電池斜上角度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怎編輯我重貼全文好了!!

沒有入編輯區

發帖後3個小時內可編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入編輯區

發帖後3個小時內可編輯。

應該是說在打字時有把圖貼上去(有看到連結)
可能再編輯時去砍到什麼

原來3小時內才能編輯
但應該是指審核過開始算3小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怎編輯我重貼全文好了!!

電池1量出來卻是反向的??? 會不會是故障引起的?

网友C:
把1號電池一極解焊,然後外加電源充一下,到2.8v以上再焊回去整組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1號電池一極解焊,然後外加電源充一下,到2.8v以上再焊回去整組充電

但這樣會不會  鎖板~??
我有用電供直接接1號電池端(上正下負 就板上標示的極性 不是我電表量出來的)
是完全沒辦法充電的(沒電流 調到4V也一樣)
所以覺得很神奇
不知是不是板子壞掉照成極性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1量出來卻是反向的??? 會不會是故障引起的?

我也這樣想因為電池本體不可能極性相反wwww

网友:
3.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