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電子鍋NH-VBF18 H04故障維修

楼主(2024-11-22):
1. 一台06年製的象印電子鍋NH-VBF18F18再用了N年後,顯示螢幕變黑,但仍正常使用,
直到某一天,出現了H04錯誤碼,如圖一:

H04故障碼

H04故障碼

2. 拆開後主板正反面,如圖二及圖三:
正面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背面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

3. 經量測後,發現R104阻值異常,標示為204J,如圖四:

故障電阻

故障電阻

4. 經更換200KΩ 1W電阻後,如圖五:

更換後

更換後

5. 確認功能正常後,順便將顯示螢幕變黑的部分(如圖六),一併更換銀底貼紙。

顯示螢幕變黑

顯示螢幕變黑

顯示及操作面板如圖七:

顯示板背面

顯示板背面

6. 完成後測試,已可正常使用。

以上個人的經驗,簡單地提供大家參考,謝謝!

网友A:
恭喜完修。只看到換了一顆電阻,螢幕變黑如何更換沒有過程。

网友:
那2顆電阻在風口,很容易受潮,我的習慣是用耐熱膠帶稍微隔離

楼主:
各位論壇的大哥大姐們,
感謝大家的指教,
分享一個經驗,才發現「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的深刻涵義,
尤其對一個沒電子基礎的人來說,更覺深刻……

非常欽佩論壇的各路英雄好漢,
得經過多少歷練,才能一針見血的突破盲點,
也因為這樣的熱情,才能讓論壇吸引更多的同好加入,
年近耳順的我也是其中一員,在有限的能力下,分享微薄的經驗,
除了歲月的痕跡外,希望也能留下一點足跡……
還請大家不吝指教,謝謝!

PS.
以上照片呈現的,已是經歷數小時的整理與清洗,
鍋子拆開時,經年累月的使用,除了蟑螂房客的垃圾外,
塑膠本體也多處脆化,僅思考著「死馬當活馬醫」,就撩落去……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樓主您也是一顆一顆零件逐顆測量找出問題點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樓主您也是一顆一顆零件逐顆測量找出問題點的嗎

首先先上網找資料,看看有沒有前輩的相關案例,
有找到前輩說Q102、Q103損壞會造成此問題,
經量測並無損壞,
只好就一般易損壞的零件查起,
功率元件(如電晶體、MOS管、二極體等)開始量測,也沒查到損壞的,
由於沒法找到問題點,斷斷續續也弄了幾天,
因此直接把主板用IPA清洗了一番,再裝機試,情況依舊……
但卻觀察到此一現象:
1.放內鍋並加少部分水,開煮飯,待啟動後會聽到風扇轉動的聲音,隨即閃過H04就回到顯示時間。
2.倘若不放內鍋,按煮飯後就會直接顯示H04,且持續幾秒鐘後跳回顯示時間。
3.若放置內鍋,按保溫鍵,是可正常保溫的。
也曾懷疑是否是側邊感應開關的問題,然而卻不知如何量測,因此作罷。
後來才開始查電阻,也因為板子做了清洗,才讓電阻阻值易於判斷,
可能是運氣好吧!查到此電阻204J,卻量出15MΩ以上的阻值,就這樣找到了損壞零件……
經更換後可正常運作,這才有機會分享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先上網找資料,看看有沒有前輩的相關案例,
有找到前輩說Q102、Q103損壞會造成此問題,
經量測並無損 ...

多謝說明,小弟手上2台電磁爐可開機無法設定跟加熱,準備參考您的思路修修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只看到換了一顆電阻,螢幕變黑如何更換沒有過程。

應該把LCD底部銀色退掉反射膜換掉就可以了,因為看電路板,LCD只有一側有焊腳,小心翻開有機會可以不用解焊換反射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把LCD底部銀色退掉反射膜換掉就可以了,因為看電路板,LCD只有一側有焊腳,小心翻開有機會可以不用解 ...

LCD顯示幕的確只是把反射膜更換掉即可,但上面的膠卻不容易去除,
我是用IPA、酒精等溶劑擦拭,但效果不好……最後是用指甲慢慢刮除……
因為膠與玻璃之間還有一層褐色的偏光膜,希望能盡量不磨損……
幸好,差強人意,上面圖一(H04故障),即是更換後的模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把LCD底部銀色退掉反射膜換掉就可以了,因為看電路板,LCD只有一側有焊腳,小心翻開有機會可以不用解 ...

拆下來會施作會比較保險一些,單面板很好解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