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聯吸塵器 電池型號FBP072 電路板問題

楼主(2024-11-22):
是這樣的

我有一台禾聯的吸塵器

HVC-35EP010

充飽電後放一天就完全沒電了(插上變壓器完全0格開始充)

電池型號是FBP072

網路根本找不到拆解的解說

好不容易看到某FB社團有人分解

才慢慢挖把電池挖出電池殼

BUT

我測試了一下每一顆電池的電壓(照片有標)

紫線是電池互聯的示意圖

我用電表量電池兩端

電池1~4都只有2~3V

表示部分電池掛了

但是很怪的是

電池1的極性

量出來卻是相反的!!!!!

電路板左下血B-表示是整個電池串的-極

那個B-的鎳片是跟電池1的下面連一起的
也就是電池1在照片裡就是下負上正的

但我用這樣量 量出來電壓是負的!!!

Why????

這樣表示這塊保護板壞了嗎~!?????

然後我現在插原廠變壓器  他滿格不充電了

BUT量電路板上的B-B+的話只有20V左右(7串他殼是寫25.9V)

上吸塵器當然不會動QQQ

有大大知道為什麼第一顆電池的極性是相反的嗎~?

网友A:
現在電池就是不能用對吧!不管是電池芯壞掉或保護板壞掉,想修就都得把電池芯跟保護板分開,分開就知道是誰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電池就是不能用對吧!不管是電池芯壞掉或保護板壞掉,想修就都得把電池芯跟保護板分開,分開就知道是誰 ...

我是有在YT找到大陸換電池的影片(不是這台 但類似的)
他是一樣先焊一組電池然後把線一條條焊上保護板對應的點位
再去拆原來的電池
因為他說怕直接拆電池電路板會鎖板  基本上那板子就報廢了

我現在不敢拆怕鎖板
但如果我學YT影片那樣焊(就並聯一組電池的感覺)
我怕第一顆那邊會短路啊啊啊.......
我又怕焊上去第一顆電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有在YT找到大陸換電池的影片(不是這台 但類似的)
他是一樣先焊一組電池然後把線一條條焊上保護板對應 ...

如果電路板真的有鎖板,我想現在就已經鎖住的機會相當大。

從B-到B1量出來是負電壓的問題,其實電池跟保護板在一起本來就難判斷,可以外接一個4V電壓接在B-跟B1看看會怎麼樣?
沒啥問題的話把防護眼鏡戴好,外掛一組好的電池組照著正常的順序B-、B1、B2、B3.........B7接,並上看看實際情形。

网友:
1.如果電池有使用過或充飽過,表示電池接法是正常的,應該不會有接錯的問題
2.請在電池充飽後,立即量測每節電池電壓,以及總壓
3. 請在有人在時充電,並確認充飽電所需的時間與規格寫的時間是否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電路板真的有鎖板,我想現在就已經鎖住的機會相當大。

從B-到B1量出來是負電壓的問題,其實電池跟保 ...

如果電路板真的有鎖板,我想現在就已經鎖住的機會相當大
>>完了 被鎖就不用玩了QQ 不過也是要醫看看

從B-到B1量出來是負電壓的問題,其實電池跟保護板在一起本來就難判斷,可以外接一個4V電壓接在B-跟B1看看會怎麼樣?
>>我有照正確的極性(就不是電表量出來的),夾電供慢慢加電壓
我加到4V都沒有電流

我有用夾電方式去把2~7慢慢充電
目前都有4~4.2V
但神奇的是
一開始是2~4顆大概3V不到(接近3)
5~7顆是4V
這時我量第一顆的電壓 也是2.多V(當然是反向的)
然後我把2~7都充到4~4.2V了
第一顆電壓一量 居然也跟著升高
目前是3.6V了(第一顆電壓愈高 我總電壓愈低 因為是負的www)

我目前想先併一顆18650上第一顆
然後把鎳片剪掉(等於離掉第一顆原廠的)
再看看變怎樣

网友:
第一顆電池應該是安全閥已經被頂起了,所以你怎麼充也充不進,要嘛直接換一顆,如果想要省工和省錢的話,可以参考YT 1860修復的影片,找跟牙籤從正極空隙下頂看看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電路板真的有鎖板,我想現在就已經鎖住的機會相當大
>>完了 被鎖就不用玩了QQ 不過也是要醫看看

是的,如果外接B-跟B1沒有問題,換下這個電池看看負電壓是不是就改正了?當然,舊的第一顆電池要脫離電池組才準確。

网友B:
我是比較懶,所以直接改通用保護板,還可加均衡板,一勞永逸,呆森吸塵器6顆電池,我改12顆了,對我來說;超級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比較懶,所以直接改通用保護板,還可加均衡板,一勞永逸,呆森吸塵器6顆電池,我改12顆了,對我來說; ...

我也想過
但不知怎併上去原來的電路板
畢盡電池輸出那個8pin是對應吸塵器輸入的
不知怎樣才能讓他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外接B-跟B1沒有問題,換下這個電池看看負電壓是不是就改正了?當然,舊的第一顆電池要脫離電池 ...

我後來照你說的
先並一顆電池在1號上面
電壓極性就正常了
然後把第一顆壞的拆下來
先用接的方式把第一顆變成正常

量總電壓27.6V
看起來正常
插上變壓器充電
直接顯示3格滿電(正常在怎飽電應該都會閃爍充電一下 然後就滿電吧)
不太妙

然後我直接插上吸塵器
果然不會動作

不知是不是鎖板了.....

我想過買一般的7顆18650串連的保護板
但要怎輸出到吸塵器又是一個問題....

网友B:
看產品吸力及方便性,有換電池的價值嗎?

再找開關怎麼控制mos,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我本來用手裡的MOS,不太合用;會稍微發熱,加散熱.空間太大,不好改。後來用原本的(找找看,也可增加功力),把原來沒用到的全去除,還保留一個放電指試燈。

空間的問題最大,如能成功,保證你;功力大埔,以後改電池 得心應手,但要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低壓直流,個人認為還好,只要注意電池極可。

***我是改戴森,可參考我的帖子,空間不夠所以改電池盒,並增加一倍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產品吸力及方便性,有換電池的價值嗎?

再找開關怎麼控制mos,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大哥你這太深入了啦XD
自己DIY換電池 甚至加保護板
其實都划算
原廠一顆電池要2600多
而且我完全找不到副廠貨  可能禾聯太少人用了
修完能吸不到2000快我都覺得值得!
但你說的技術等級太高了QQ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後來照你說的
先並一顆電池在1號上面
電壓極性就正常了

就算沒有鎖板,電池也要都是好的才能充電,你換了第一個電池後電壓正常了,但是其它電池並不能確定都是好的,有測量電池內阻的儀表這時就派上用場了,沒有的話就按照4樓的建議一顆一顆換了再試,記得要用18650 動力電池,用一般的18650 電池也啟動不了。
以上做了還不行就真的是鎖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沒有鎖板,電池也要都是好的才能充電,你換了第一個電池後電壓正常了,但是其它電池並不能確定都是好 ...

我後來想到一招
就是現有狀態然後正負極拉電線出來
夾電供(我是怕電池不夠力所以動不了)
不過我夾電供(可以30V(可調) 10A輸出的)
夾了當助力
還是沒反應
看來應該鎖板了

那還有別的替代方案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後來想到一招
就是現有狀態然後正負極拉電線出來
夾電供(我是怕電池不夠力所以動不了)

網路搜尋電池特攻隊問他可不可以修。

我跟他交易過幾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網路搜尋電池特攻隊問他可不可以修。

我跟他交易過幾次了。

好的謝謝
主要是想自己修看看XD

楼主:
最後我電池全換掉就正常了!!!

以下是過程

我測了各種模式

1.把第一顆電池並連一顆好的,然後把原來的剪掉
整個板子的電壓就正常了25V以上

2.但是我插充電器直接滿格不充
這樣直接接上吸塵器不會動

3.我用電供夾電把7顆電池都充到4V以上
街上吸塵器依然不動

4.然後再夾上電供(我當作電池不夠力所以夾電供用28.5V)(電供能力30V 10A MAX)
上吸塵器依然不動

5.我個別把每一顆電池用掉 大概一顆3.3V這樣
總電壓低於25V,想說電壓低一點看會不會充電
答案是插電直接3格滿電不充

6.好吧  我當作這板子已經鎖板了
直接把所有電池連接剪開換電池了

既然都剪了板子就拔起來看背後吧
不知道K腳代表什麼??

因為後續如果直接買7串18650保護板
那要怎讓吸塵器開機就是個問題
不知是不是按鈕按一下
2個腳位短路一下這樣 他就會判定開機
搞到這樣我會直接買新電池了QQQQ

後來我就活馬當死馬醫(反正都死了
我直接換上7顆18650動力電池
加上狗啃焊接後
焊好總電壓27V左右
直接插充電器

一樣直接三顆滿電(閃都不閃一下的)
那就應該是死馬了

把工具垃圾收一收
電池插回去吸塵器
結果!!!!
動了啊!!!!!!!
所以禾聯這顆電池沒電不會鎖板啊!!!!(當然放久一點會不會鎖不知道 因為我剪斷就開始換電池了 斷電應該不到一小時)
大概吸一下讓電池耗一下電
畢竟能用不能充電也不能算修好
插上充電器
第3格開始閃爍充電
修好了啊啊啊啊
撿到了啊啊啊

感謝上面大大們火力支援啊啊啊!!!!

网友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FeQlA14Y9I
這部影片有講到判定是否有鎖,可能你要查看看晶片型號吧,或許你是那個10%的例外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後我電池全換掉就正常了!!!

以下是過程

恭喜你修好電池,但是還是要請你以後照片儘量用橫拍︰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修好電池,但是還是要請你以後照片儘量用橫拍︰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

好的謝謝
但說起來也奇怪
用手機拍得有時是直的
我電腦看會把直的轉成橫的
但上傳還是有一些變成直的
看來之後要確定上傳也橫的再P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FeQlA14Y9I
這部影片有講到判定是否有鎖,可能你要查看看晶片型號吧,或 ...

真的好家在
不然鎖板另一條路更難走了QQ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