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DIY→如何更換電腦椅子的氣壓棒 博勝分享

楼主(2024-11-23):
電腦椅子氣壓棒會洩氣想要更換順便拍視頻分享給大家

準備的工具如下 :
氣壓棒可以上網直接購買同尺寸的規格
潤滑劑
鐵鎚
塑膠軟槌
橡膠手套

即可以自行做更換

切記 → 拆換氣壓棒要特別小心拿捏好敲擊的力道避免傷到自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gTgqAnIyRI

楼主:
[轉貼] 電腦椅氣壓棒更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8VjzzljaP0

楼主:
[轉貼] 電腦椅氣壓棒 故障、損壞的原因

大都數客戶氣壓棒損壞,來自於座面高度不夠高,平常使用椅子都有升高,不會坐到最矮低高度,就建議加長氣壓棒長度,避免氣壓棒升到頂容易損壞。

※補充:有的住家桌面太高,椅子都要升很高使用,氣壓棒拉到極限容易壞之外,椅子壞了事小,長期腳騰空,沒東西踩住,腰椎很容易受傷,
           這要特別注意。

使用的椅子,依款式規格都有所不同,標準大都是使用10CM升降氣壓棒,

※但實際還是要拆下來比對才準確 ~ 建議拆下後比對,在購買。
   因為每個工廠的椅子厚度,座墊厚度、底盤大小,都會影響椅子的坐高配置,椅子標準座高都平均在43-45CM之間!

※以下舉例為參考值,實際氣壓棒長度選擇,還是需要比對!
桌高70~72CM,用10CM升降氣壓棒,平常都有升高用12CM氣壓棒,
桌高75CM以上用14CM升降氣壓棒,
桌高80CM以上用16或20CM升降氣壓棒。
依據腳座、底盤、座墊厚度,搭配使用的氣壓棒都有所不同,建議拍照給客服確認,或先拆下來再比對長度會比準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KHK7ECF1qo

网友:
小弟待過四年DIY家俱商,
02:15這邊,
我們是抓住椅腳(五爪)稍稍抬起椅子不上油,
直接用鎯頭把氣壓棒幹下來(氣都漏完了,敲氣壓棒中心就對了),
03:02這邊,
我們會把底座四顆螺絲解開分離椅面,
從上面用鎯頭把氣壓棒幹下來.

所需工具:
1.鎯頭(猛男都用鐵的)
2.十字起子(或套筒),看螺絲規格而定.

网友:
以前也有一張電腦椅洩氣.坐下後就沉下去.懶得換氣壓棒.直接算高度.去剪一段合軸心的水管或電管.對半剖開包住軸心.電氣膠帶繞幾圈防止分開.這樣就不會沉下去可以用了(喜歡拆的.可以椅面敲下.直接套進去即可).當然.經常改變高度的不適用

网友:
專業的來發表一下~哈哈~
影片那方法不好用啦~
拆氣壓缸與椅腳連接處時~在底部墊一塊鐵塊再敲~
注意~要讓椅子懸空比較好敲~鐵鎚敲兩三下就下來了(膠鎚不好用)
如果有拉馬...這拆椅腳絕對不是問題~
真的會讓人抓狂的是拆內桿與底盤連結的部分~
有的設計讓你根本找不到地方敲~
這時候要拿萬能鉗把內桿夾穩後往左右轉即可鬆開~
年輕時修椅子我都教客人這樣做~因為我去拆要收錢~

補充內容 (2024-11-28 06:44 PM):
我記得有一次是免費去修(去高雄...拆氣壓棒)~因為可以進入女生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