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家應用較大電流的小模組是怎麼固定的?

楼主(2024-11-24):
這個時代對電子相關有興趣的人是很有福氣的,因為幾乎你要什麼模組都有現成的,不像以前要什麼都要自個兒來。
大陸都把模組做的很小,搞不好以後模組會小到用絲印也說不定。
像下方這個小充電模組號稱可以輸出2A,它能不能輸出2A 不是重點,那怕輸出1A 也得裝個散熱器比較安全,因為這是要給一個4個2500mAh 並聯的電池組充電,就算有2A 輸出能力也要在高溫下工作許久。

幫它找個散熱器是簡單,但是它的正面放不了散熱器,只能裝在背面,但是背面過孔並非接地,跟散熱器必須要有絕緣片,電路板很小,也沒有鎖螺絲的地方,請問大家平常是怎麼固定的?

我知道有一種帶黏性的導熱膠,我想要以後方便拆,所以不考慮這種的。

也順得跟大家說個經驗,如果大家有想買這種產品,那記得買最小支的,多買幾支備用,千萬不要買大支的,除非你常常在用,否則等下次要用就乾了。

网友:
之前BENQ螢幕拆下來的電源板背面用"厚的導熱墊"接觸到螢幕機殼做散熱

固定的話可以試試用塑膠固定柱、隔離柱

楼主:
小板幾乎都沒有螺絲孔可以鎖,就像1F 這塊小板,它周圍4個孔是接點,孔徑也沒有超過1.5mm,它並不是螺絲孔。
若充電電流小或充電時間短不會有問題,主要是4個2600mAh 電池並聯,就算它最大輸出2A充電也要一段不短的時間,所以想問大家除了用有黏性的導熱膠外,是用什麼方法固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板幾乎都沒有螺絲孔可以鎖,就像1F 這塊小板,它周圍4個孔是接點,孔徑也沒有超過1.5mm,它並不是螺絲孔 ...

用3D列印 做個可以嵌入電路板的烏龜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D列印 做個可以嵌入電路板的烏龜殼。

這樣就太麻煩了,看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网友:
雙面膠形式的導熱墊
(但無法多次拆裝,會失去黏性)
也有3M導熱雙面膠,

以上兩種的導熱效果,
還是比不上有黏性的導熱膠,

我DIY換燈珠的LED燈泡,
為了燈板好拆裝,一開始用散熱膏,後來用3M導熱雙面膠,
這樣修好的LED燈泡,頂多撐2~3個月,
最後用了有黏性的導熱膠,總算能撐一年了,
(燈泡原裝就是用導熱膠),

至於導熱膠,放在冰箱,也已一年,
剛拿出來檢查,一切正常,沒有乾掉硬化的情形,

用在DC-DC電源板,也許導熱墊+散熱片足以,
但電源接點最好用綠漆絕緣,
避免導熱墊漏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樣就太麻煩了,看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Wish大應該有很多壞掉的 阿達布達(adaptors)
找個外殼大小接近的切開來用,卡電路板的就用黏膠黏小條的塑膠條。
不用加法(3D列印),就用減法(現有材料切割)。

如果塑膠太難切割,也可以拿冰棒棍(或醫生用的壓舌板)切切黏黏,就能用。

也可找樂高積木,組個可以卡住電路板的烏龜殼。
用樂高積木組裝Raspberry Pi外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雙面膠形式的導熱墊,
(但無法多次拆裝,會失去黏性)
也有3M導熱雙面膠,

1F的圖只是先看看會熱到什麼程度?目前發現無法到2A,但是也有1.5A以上,溫度用手指無法久摸,沒有散熱器肯定不行。
這種場合我以前就是用有黏性的膠水,要更換很難拆,拆下也要再清理平整,覺得最好就是用螺絲固定的方式,無奈整片沒有一個地方可以鎖螺絲。
真的沒其它好方法就只能用導熱膠水黏上去了。

以前三秒膠開封過後下次就乾了,有人說要放冰箱,但是我放冰箱也是會乾掉,從此膠水類我就不曾再放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應該有很多壞掉的 阿達布達(adaptors)
找個外殼大小接近的切開來用,卡電路板的就用黏膠黏小條的塑 ...

我目前的想法只想找個空間把散熱片裝上就可以了,不用再另外找個盒子保護,這個風扇還有些空間可利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486-1-1.html

网友:
蝦皮有[陶瓷散熱片] 挑一下 有的自帶 [黏性的導熱膠]
小白的生活工場*ACE-25 陶瓷散熱片 10X10X2mm 一組8顆裝 (可運用於晶片記憶體..等散熱使用)
https://shopee.tw/%E5%B0%8F%E7%9 ... 1-a8af-e93fc53a5257
除了拆除時像撒隆巴斯貼布 難拆些 比較難符合你預想
不過陶瓷材料特點就是 絕緣  所以也不怕組裝後磕碰短路
就零件面背個烏龜殼

若僅只是DIY自用(非商用場合) 還可以考慮 採用加焊粗單芯銅線電工配線那種
因為PCB過孔背面 銅箔太薄導熱能力下降 粗銅線增強導熱到較遠的銅箔區
或是更兇殘一些 裁切一小塊純銅片焊上去

現在夜行衣穿上 目標學姊寶庫 go go go...

网友:
記得以前看過某篇分享文提到
這類小型電源模組板上發熱最嚴重的是那顆 "肖特基整流二極體"
只要把板上這顆SS34

換成這種封裝的本體凸出原模組板外焊上,

然後這個凸出的部分即可鎖上一般的散熱片
而這個散熱片其它多餘的面積處,即可任意鑽孔當固定模組板的孔位或安裝連結部
下圖為示意圖,自行想像一下組合效果

网友:
貼上這種散熱片好了,導熱膠是絕緣的不管有沒有電都能貼。

本來是買來要貼 SOP-8 的 IC,現在電晶體、PCB 都隨便貼。
用了很多年了,高低溫都不會掉除非你用力扳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的想法只想找個空間把散熱片裝上就可以了,不用再另外找個盒子保護,這個風扇還有些空間可利用。

你誤解我的說法,我的建議不是要保護電路板,是要幫助固定較大的散熱片。

有外殼,讓外殼和散熱片、電路板都固定好相對位置,接合面就不容易脫落。
要粗糙一點的話,就上下都用導熱膠黏上各夾一塊散熱塊,然後用繫線帶固定。

另外也可以考慮  導熱灌封膠,裝到金屬外殼,整個封起來讓外殼來散熱。

网友:
針對11樓的 "SS34是板中之最高溫點一說"
可能需更正一下
(是其它芯片電源板模組方案上的SS34)

剛好看到一篇網文
同樣採用TP5100 電源管理芯片

但模組板上最高溫元件,實測是 TP5100 跟那個 22uH的電感
所以應該針對這兩元件作散熱對策才是正解

充電幾分鐘後元件熱輻射如上,最高溫度59.7攝氏度,位於TP5100晶片處
圖片出處 與該文整體敘述連結如下 :

TP5100 单/双锂电池充电
https://oshwhub.com/aknice/tp510 ... dian-chi-chong-dian

參考資訊:

TP5100——TOPPOWER(南京拓微) TP5100是出品的一款开关降压型双节8.4V/单节4. 2V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其QFN16超小型封装与简单的外围电路,使得TP5100非常适用于便携式设备的大电流充电管理应用。
同时,TP5100内置输入过流、欠压保护、芯片过温保护、短路保护、电池温度监控、电池反接保护。
TP5100具有5V-18V宽输入电压,对电池充电分为涓流预充、恒流、恒压三个阶段,滑流预充电电流、恒流充电电流都通过外部电阻调整,最大充电电流达2A
TP5 100采用频率400kHz的开关工作模式使它可以使用较小的外围器件,并在大电流充电中仍保持较小的发热量。
TP5100内置功率PMOSFET、防倒灌电路,所以无需防倒灌肖特基二极管等外围保护。

下图是其参数特性:

此图是其应用电路:

引脚信息图:

网友C:
市售品它種電源模板的降溫方案
IC貼散熱片
貼片電感改成摩天輪型式電感

印度阿三哥,DIY手搓的方案
模板背面有導電接點出貼上高溫絕緣膠帶
然後抹散熱膏貼上散熱片
束線帶固定散熱片
這散熱片上其它位置,就很容易作其它固定構型了(方便安裝)
How to Add Heatsink on tp4056 li-ion cell charging Ic/pcb | Mohit Sagar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j1daj30lNE

電路板上元件的變型散熱片
焊在接地銅箔上
既是散熱片,也作電磁幅射隔絕罩,還可當電路板固定保護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售品它種電源模板的降溫方案
IC貼散熱片
貼片電感改成摩天輪型式電感

電感不使用SMD 型,電路板背面就有不平整問題。
1樓有提到我以前也是用帶黏性的導熱膠,它的問題就是日後不好換,想要以後方便拆。
我也有一種號稱能導熱的雙面膠,不過我試過黏性不好。

网友D:
根據eric大提供的易發熱零件的資料

找顆DC12V小風扇黏在電感上,

PCB平整面用導熱墊黏上鋁製散熱片幫助散熱

,散熱片鑽孔,螺絲固定...三明治工法~完工

主要是PCB面積小,先天沒有固定的點,只能自己創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據eric大提供的易發熱零件的資料

找顆DC12V小風扇黏在電感上,

不到2A 的電流有散熱鋁片就足夠了。

网友:
電路板沒位置開螺絲孔觀察您散熱鋁片夠大,在旁邊鑽個螺絲孔,找片鐵片架橋壓在電路板適當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