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BROTHER MFC-L2700DW印出右邊偏淡

楼主(2024-11-25):
為此買了新的碳粉夾,感光鼓也換過,
但印出來右邊還是偏淡,
是六菱鏡還是定影棍的關係?

之前拆過2240D清過六菱鏡和換過定影棍

但事務機就沒拆過。

新的碳粉夾印出

舊的碳粉夾上面都一條一條空白沒吸附碳粉

楼主:
破掉的地方是上棍還是下棍?

网友A:
我會建議你先清理雷射掃描單元

下熱皮膜龜裂照理說不會這樣

但皮膜也確實該換了

看你印出來的樣本,右邊偏淡的地方有一條白線

覺得應該不只是雷射掃描單元的問題

先清雷射掃描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建議你先清理雷射掃描單元

下熱皮膜龜裂照理說不會這樣

我六菱鏡清完了,
印出來是這樣

网友:
絕對是炭粉匣, 向別家買, 這貨品質太差

网友A:
你只有清菱鏡?其餘的部分有清嗎?

只要是雷射掃描單元有關係到雷射投影的鏡片或玻璃都要清

如果你確定都有清,那就只剩感光鼓了

碳粉匣的磁棒表面附著的碳粉看起來很均勻

應該不是碳粉匣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有清菱鏡?其餘的部分有清嗎?

只要是雷射掃描單元有關係到雷射投影的鏡片或玻璃都要清

內行的,我也是看碳粉夾的磁棒很均勻。

傳真的部份還有列印應該只有六菱鏡,

其他鏡片是不是都是掃描或複印才有影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內行的,我也是看碳粉夾的磁棒很均勻。

傳真的部份還有列印應該只有六菱鏡,

蝦密?

莫非你po的列印樣本是用掃描複印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蝦密?

莫非你po的列印樣本是用掃描複印出來的?

不是!是直接從電腦列印的

楼主:
今天換加熱下棍今天換加熱上棍,拆掉彈簧後轉180度
掉了一顆塑膠零件,LY2250,這零件是放在套件的哪邊?
我google過蘇聯那邊有人也掉下來在網路詢問,
有人說沒裝沒差,只是拿來壓電線的,
http://forum.workoffice.ru/index.php?topic=23006.0
應該是左右兩邊掉下來的,實際位置有人知道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換加熱下棍今天換加熱上棍,拆掉彈簧後轉180度
掉了一顆塑膠零件,LY2250,這零件是放在套件的哪邊?

確實就跟俄羅斯人說的一樣

這玩意應該是壓線整線用的

不裝基本沒關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內行的,我也是看碳粉夾的磁棒很均勻。

傳真的部份還有列印應該只有六菱鏡,

只要是有印東西出來,就跟雷射掃描脫離不了關係

不管是傳真複印或列印都ˊ一樣

我所謂的鏡片是雷射掃描模組裡面的鏡片

就我以前修過的印表機,只要不是SLED的機器

就都有雷射掃描模組,通常都是一個黑色的塑膠盒

這盒子裡面除了有一個裝在馬達上的菱鏡以外

菱鏡的周圍還有一些鏡片用來反射雷射

另外最外圍還有一片透明玻璃

這些鏡片跟玻璃也都要清

才會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有印東西出來,就跟雷射掃描脫離不了關係

不管是傳真複印或列印都ˊ一樣

那我應該有清到,
因為現在印出來都正常了!
換過加熱上棍,原來那條線也不見了!

補充內容 (2025-4-4 10:49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