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SANYO EM-23PDS 微波爐加熱不均勻維修

楼主(2024-11-25):
同事的自用機,症狀如標題,本來交待業主自己修,竟然回答不知如何下手

前方

後方

本來以為底蓋拿開就好,結果沒底蓋

後方螺絲全拆,側面2顆記得拆

內部,這台有烘烤功能,電熱管55V500W

轉盤馬達,三洋為了省1個人工鎖螺絲,底板沒沖開

底板6個點剪開

看到舊馬達了,2根線拉開,2顆固定螺絲取下,拉出舊馬達

業主上網買顆中古的,120大洋免運

裝上去後試機OK,底蓋裝回去完修

网友A:
新的一顆100元也有免運,舊品(不耐久)還比較貴。

网友B:
AC扇的軸型如果差不多,也可以代用

网友C:
底蓋裝得回去嗎?請問如何固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底蓋裝得回去嗎?請問如何固定?

底蓋有發現3個撐腳 另1個還有螺絲固定孔

3個凸腳上下排列掐住底板 另1腳用螺絲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蓋裝得回去嗎?請問如何固定?

其實RD都想好了,底蓋拿下後,藍色突出端插入藍色洞中
底蓋綠色孔就會對正底板綠色孔,再用顆鋼板釘鎖上

是產線要省工偷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一顆100元也有免運,舊品(不耐久)還比較貴。

材料就丟給業主處理,基本上小弟不過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扇的軸型如果差不多,也可以代用

是的,只是網購要冒差一些些不好裝的風險,小弟本來建議拿拆下馬達去民視電子材料行對尺寸,這間在豐原的豐原大道旁,專賣副廠家電零件,比電子街貨色齊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底蓋有發現3個撐腳 另1個還有螺絲固定孔

3個凸腳上下排列掐住底板 另1腳用螺絲固定。 ...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