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B5800 邏輯板更換

楼主(2024-11-25):
請教各位學長, 邏輯板如果找不到同機型的, 是否板號相同即可通用?
機型: LG 42LB5800
版號:E302988
MODEL:V14 42 DRD 60Hz Control_ver 0.3

网友A:
LG 邏輯板要看這行 P/N: 6870C-0480A 只要一樣都通用,我有看到一片90元的,還有100~200多的搭配免運。

想問為何想換它?因為這片很少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 邏輯板要看這行 P/N: 6870C-0480A 只要一樣都通用,我有看到一片90元的,還有100~200多的搭配免運。

想 ...

機器是同學的. 板子後面有接地用散熱膠片貼到面板後的鐵殼上, 不知什麼原因有透明液體淅出沾染
到板子上的電路及IC, 雖然用洗板水清理過, 影像訊號仍然不正常, 因此初判此板毀損. 方便提供一
下鍊接嗎? 小弟只有找到幾家有機型的, 價格約四五佰元,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器是同學的. 板子後面有接地用散熱膠片貼到面板後的鐵殼上, 不知什麼原因有透明液體淅出沾染
到板子上 ...

那是矽膠墊滲出的矽油不導電的,看不慣就把它拿掉然後用去漬油洗掉就好,因為這片板子不會過熱我也沒遇過壞掉的。

影像不正常應該是訊號線及軟排線金手指氧化機率比較大,請用橡皮擦擦拭後再來說吧!

PO一段影像不良畫面來瞧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