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ERSHOW LQ-3501B 品夏氣炸鍋維修實例

楼主(2024-11-25):
PERSHOW LQ-3501B 品夏氣炸鍋維修實例

1.型號~PERSHOW LQ-3501B

2.故障情形~插電無法開機然後出現 E1 故障代碼,此時消耗功率約0.33W

3.拆機要從上蓋開始,拿一支小鐵鏟從 1-4-8-11 點鐘方向撬開4邊卡榫

4.主控板正面

5.主控板背面

6.在翻動目視檢查期間 CN2 連接線突然脫落一條

7.循線查找原來是溫度感測器(NTC),插頭重新整理後上膠加強固定OK

8.放倒本體可見溫度感測器探頭(NTC 100KΩ)

9.組合測試各項功能運轉正常,實測消耗功率約1250W

10.完修後外觀

11.實測烤番薯設定~溫度200度,時間25分鐘~非常成功

{n_116:}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故障碼有說明表可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故障碼有說明表可查嗎

這個電路構造簡單,故障碼可由維修者發現反饋提供,若有後續發現會繼續提供。

不過這種氣炸鍋也不需過多故障碼,簡易分析一下:
1.循環風扇過熱有線圈內部過溫保護(145°C/2A溫度保險絲),過熱燒斷不轉熱量傳導不均,食物無法均勻受熱。
2.電熱管持續加熱加上內部溫升失控後還有第二道保護,AC 電源進來 L/N 2線各串有一支溫度保險絲(157°C/10A),萬一燒斷也就不過電了。

网友B:
3.拆機要從上蓋開始,拿一支小鐵鏟從 1-4-8-11 點鐘方向撬開4邊卡榫 ,實在厲害拆解

像彈簧6個有甚麼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拆機要從上蓋開始,拿一支小鐵鏟從 1-4-8-11 點鐘方向撬開4邊卡榫 ,實在厲害拆解

像彈簧6個有甚麼作用 ...

電容式觸控開關感應金屬,上方是壓克力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