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SAMPO SK-FB14DR 直流馬達立扇時轉時停維修實例

楼主(2024-11-26):
SAMPO SK-FB14DR 直流馬達立扇時轉時停維修實例

1.型號~SAMPO SK-FB14DR

2.故障狀況~開機後風扇時轉時停,風量也是不時自動切換

3.拆開底座取出主控板,手動按壓按鍵開關(ON/OFF;風量切換)已故障沒有彈性了,原因是用腳踩控制開關太大力導致圓盤形導電金屬彈性疲乏。

4.主控板背面

5.將主控板按鍵開關全部更新,電解電容也是更新維持電源穩定性

6.台灣製直流馬達型號

7.維修完成測試OK

网友A:
既然客人喜歡用腳踩,建議把開關換成這種的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客人喜歡用腳踩,建議把開關換成這種的一勞永逸。

哈哈哈
工廠用等級!買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工廠用等級!買不起!!

那可用帶鐵片滾輪的大顆微動開關  應該比較耐腳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