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水箱精實測防鏽力 你的汽車水箱精真能防鏽 ?

楼主(2024-11-26):
水箱精實測防鏽力 你的汽車水箱精真能防鏽?
超市賣的便宜貨有用嗎? 結果太讓人意外

有愛車整備的DIY車主看看這片
該影片下方的討論留言也一併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1GyXC33w1k

网友:
這個實驗可參考看一下,但是真正的長期使用應該是不太一樣,冷卻循環水會經過,鐵,鋁, 墊片,水箱精不同材質的腐蝕反應不一樣吧,水箱精宣稱有防鏽一般會加入有機酸、有機酸是可以除鏽,也就是酸性能溶解鐵鏽,鐵鏽溶解後,水箱的管線沒鐵鏽散熱會更好,這個實驗鐵丁亮晶晶、是防鏽還是除鏽功能 ﹖之前有看過另一個YouTube的影片,沒漏水的舊跑車,買一知名品牌很貴的水箱精,跑車加入這一水箱精後、開沒多久水箱漏水了,管線有鏽地方清除了,管線破損的洞也顯現,要花大錢大修,以上觀點不一定正確,汽車我是外行人

网友:
這二十多年來,水箱精我都只用大賣場賣的殼牌50%那一款
大賣場賣的只有極少數這一支是真的水箱精.

网友:
我是買好市多的水箱精(現在好像沒賣了)
~倒進去用了好幾年沒換過~下次應該問一下車廠~好像太久了~
電腦水冷用的是大潤發自有品牌~超好用的~都沒有起任何反應~

网友:
哪種 五金賣場 便宜的99元 水箱精不能買!!以前 一台喜美就是加那種
水道 都繡 根本沒有防鏽能力!

网友A:
這個不是買原廠的濃縮液.再自己稀釋嗎?
賣場水箱精 濃度 我是不太信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不是買原廠的濃縮液.再自己稀釋嗎?
賣場水箱精 濃度 我是不太信拉~

原廠也好,副廠也罷,不要不實欺騙,之後就看消費者掏錢的選擇了,反正後果是需要自負的。

之前到維修廠閒聊時,大概解釋一下他們備存的水箱精有些分類
有100% 或50% 或30%濃度 或稀釋好的(比例未知),還有分鋁合金引擎 或鑄鐵引擎用的
因為化學反應要看對應的材質需求

自己整備換稀釋或稀釋好的
最好還是備一支簡易測試器看一下較心安,價格尚可接受(稍看一下目前市售品價格,比我之前入手價便宜)
下圖這類的方便

附校正液

水箱精濃度常見3種檢測方法:濃度檢測器、pH值檢測法、光學比重檢測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WPm25ocBPug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廠也好,副廠也罷,不要不實欺騙,之後就看消費者掏錢的選擇了,反正後果是需要自負的。

之前到維修廠 ...

PH法這個會不會是看配方,因為就小弟所知,乙二醇是中性的,喝起來有甜味,所以容易被誤喝造成腎衰竭

最後1個折光計法很容易受成份影響,只要是測試材料中的溶解物,鹽糖蛋白質都會影響,小弟以前用這個看水中含鹽量跟血清總蛋白

网友:
乙二醇是抗凍劑,在亞熱帶的台灣,除非冬天極冷時開車去合歡山露營,不然一般人的乙二醇與純水的濃度,比例也不用太高,乙二醇的溫度高於100℃時會腐蝕鋁,所以水箱精有加防鏽劑,乙二醇比例高,腐蝕力更高